AD15中多层板layer stack manage设置?

楼主:
以前画多层板的时候打开layer stack manage是这样的

直接可以在上图出标记蓝色的地方改电气特性,而现在打开是这样的

这么设置呢?比如我想让我的GND网络连接到我的gnd内电层?这么设置呢?

网友A:
找到了大神问道了,很简单的一步,就是切换到那一层然后双击那一层,就会提示需要连接的网络了

网友:
ad15的这个确实比较高级,但是还真没有研究过。楼主如果研究出什么结果的话,分享下也可以咯。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soso @okhxyyo @qwqwqw2088

呼叫失败了呀~没提示我。幸好看到了。明天看看

网友:
多层板也是一样的,要先设置好了过孔,右键select nets,选GND网络,右键add via,放置到想要放的位置。
地层要先添加网络GND,正片再进行覆铜,负片直接就可以连上

网友:
求AD15软件

网友:
http://yunpan.cn/c3GCwgKwmMeQQ (提取码:690a)

AD15.0的安装包

网友:
现在的这种形式应该说是更类似cadence里面的。用法其实还是类似的,他的所有信息是填在右边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找到了大神问道了,很简单的一步,就是切换到那一层然后双击那一层,就会提示需要连接的网络了

原来已经解决了呀。嘿嘿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来已经解决了呀。嘿嘿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来已经解决了呀。嘿嘿

嘿嘿

网友:
链接:
密码:3zo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