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急,下载不了程序

楼主:
芯片是STM32F103ZET6,下载的时候出现这个,请问各位大神,怎么解决?

网友A:
是不是你下载模式选错了  接的是SWD的两线下载方式   结果选的是JTAG     其他的就不清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你下载模式选错了  接的是SWD的两线下载方式   结果选的是JTAG     其他的就不清楚了!

没有选错,下载了一次之后就不能再下载了,可能是程序里的这条语句导致的,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_SWJ_Disable,ENABLE);    //把调试设置普通IO口

但我不知道怎么修复

网友:
快使用ISP

网友:
你使用的是SWD的下载方式吧!   刚才在网上找了一个
在系统复位的时候默认是开启JTAG与swd的,

在点击下载后的2秒内按下复位键即可将程序下载进stm32

注意:在程序里边加入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_SWJ_NoJTRST,ENABLE); 来彻底解除限制,

            或用写寄存器的方式,SWG_CFG[2.0]写入000

网友:
怎么用ISP?

网友:
重新来吧

网友:
你使用的是SWD的下载方式吧!

网友:
可以读到芯片不,可以的话,那就是是烧录器没连好,我遇到过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