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69 Discovery 评测之MBed闪灯

楼主:
虽然在最新的Mbed(version 110)中已经支持STM32F469,但是官方的例程一直是空白的(EMPTY)。两周前曾经尝试过导入Mbed的库,但是编译不能通过,今天再次尝试了一下,居然可以使用了。具体步骤如下:

  • 首先在浏览器中打开Mbed Compiler(如果没有添加STM32F469 Discovery,还需要先添加开发板到Mbed Compiler)。
  • 然后新建一个程序,随便起一个容易记的名字。注意这时Template是空的。

  • 给新程序新建一个文件,先起名main.cpp(其他也可以)。文件的内容见后面。

  • 给程序添加Mbed库,方法是先点上面的Import,然后在搜索Mbed,最后导入官方的库。

  • 导入Mbed库后的程序文件结构。

  • 最后将整个程序导出,就可以用Keil、IAR等软件进行编译、仿真了。

一个简单的跑马灯例子:
#include "mbed.h"

DigitalOut LED_1(LED1);
DigitalOut LED_2(LED2);
DigitalOut LED_3(LED3);
DigitalOut LED_4(LED4);
DigitalOut LED_7(LED7);

int main() {
    LED_1 = LED_2 = LED_3 = LED_4 = 1;

    while(1) {
        LED_1 = 0;
        wait(1.0);
        LED_1 = 1;
        LED_7 = !LED_7;
        LED_2 = 0;
        wait(1.0);
        LED_2 = 1;
        LED_7 = !LED_7;
        LED_3 = 0;
        wait(1.0);
        LED_3 = 1;
        LED_7 = !LED_7;
        LED_4 = 0;
        wait(1.0);
        LED_4 = 1;
        LED_7 = !LED_7;
    }
}

可能有网友会发现上面还有一个LED7,STM32F469-Disco正面只有4个LED,这个LED7在什么地方?原来这个LED7是在开发板的反面,在U5和U8之间,靠近C32的地方。

  • 完整的例程:

F429-DISCO开发板的blink led也可以用了,程序也一起附在这里,不在单独开贴了。下一步就是等Mbed的LCD驱动程序了。

网友A:
像ADC I2C这样的外设现在有例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像ADC I2C这样的外设现在有例程吗

还没有测试。估计除了图形驱动部分,大部分功能应该可以用了,但是可能会有bug。

F429的串口测试可以使用。

网友:
STM32F469 Discovery 能够支持哪些格式的音频文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STM32F469 Discovery 能够支持哪些格式的音频文件?

官方例程是支持WAV格式。因为WAV可以不用解码,直接用I2S输出到CS43L22。如果是其他格式,就需要自己先解码,但是STM32F469在解码方面没有专门硬件模块,速度可能跟不上。

网友:
STM32F469 Discovery支持mipi视屏输出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STM32F469 Discovery支持mipi视屏输出吗?

支持的。

网友:
谢谢分享!很详细的介绍。软件封装的很好啊!
降低开发难度。好好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