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侠,请问28335怎么能生成5段式的SVPWM的问题

楼主:
各位大侠,目前为了降低功耗,希望将7段式svpwm转化为5段式svpwm,请给点指导,多谢了

每个扇区的五段式比较值会算,就是当比较值为0的时候,怎么输出高电平一直为1?

网友:
我的理解,7段把一个PWM周期启始和结整两个阶段的零矢量合并成5段式发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