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选型时失调电压的影响

楼主:
运放选型时怎么根据输入信号来确定应选运放的失调电压应在多少范围呢?假如我要放大一个10mv的信号,那么可以选择失调电压10mv的运放么?

网友:
我再TI官网上看到一个放大器OPA2830,这个运放的失调电压7.5mv,上面写着可以用来放大超声回波。一般的超声回波在10mv一下,这样不会对放大信号造成影响么

网友:
“假如我要放大一个10mv的信号,那么可以选择失调电压10mv的运放么?”

看你的10mV信号是什么频率或者哪个频段。如果是交流放大(例如音频),那么失调电压对放大器工作没有影响。

网友:
不是根据输入信号,根据钱,Vos越小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