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光二极管问题

楼主:
如上图所示,LM334的供电是24V,其中间接了一个LED发光二极管,后面接了一个106钽电容和一个1M的电阻,上电后发现发光二极管特别暗,求指点原因。
怀疑是驱动电流太小了,不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A:
是不是应该V+接24V,LED放在V-和GND之间

网友B:
LM334是可调恒流源,可以输出稳定的电流。
你想用LM334干什么?如果是为了点亮LED,大可不必这样复杂,简单地用一支电阻限流已经足够了,因LED对电流稳定性要求并不很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LM334是可调恒流源,可以输出稳定的电流。
你想用LM334干什么?如果是为了点亮LED,大可不必这样复杂,简 ...

我用334做个恒流源,用这个LED灯判断24V是否接入···这个不是我设计的电路···接手的一个项目,愣是给我搞迷糊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应该V+接24V,LED放在V-和GND之间

不是的,LED灯是检测24V加上与否的,以前的电路是这样子接的,不过没出现灯暗的这种情况!我刚才测了一下电流,不到1UA,应该是电流太小,但是不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的,LED灯是检测24V加上与否的,以前的电路是这样子接的,不过没出现灯暗的这种情况!我刚才测了一下 ...

你的24V经过LED,再经过LM334最后流到哪了?如果是直流的话是没法通过106电容再经过1M电阻流走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用334做个恒流源,用这个LED灯判断24V是否接入···这个不是我设计的电路···接手的一个项目,愣是 ...

“我用334做个恒流源,用这个LED灯判断24V是否接入”
那你的LED亮或暗就是由你设置的恒流值决定。你设置多大电流,LED就是对应的亮或暗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