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G2332进入LPM3模式后测得功耗仍然很大,大概180微安,不知道怎么回事?

楼主:
MSP430G2332进入LPM3模式后测得功耗仍然很大,大概180微安,不知道怎么回事?后来把nrf2401和看门狗都拆掉了,把不用io口都设为输出,功耗还是180微安左右(现在程序就只有个初始化,然后进入LPM3模式)。

网友:
先尽可能把系统最小化, 然后再一点点添加器件试试。
测量电流时要把SBW去掉,串口也不要连接。

网友:
外围电路的损耗,不用的口输入上拉或输出0

网友:
这个测得是哪个位置,没有条件啊

网友:
输出的IO口都设为输出低,待机电流还是190微安左右。

网友:
谢谢大家,问题找到了,不是IO设置问题,是ADC没有关掉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