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驱动小米3手机屏?

楼主:
有没有朋友做过单片机驱动小米3或者手机屏显示的,小弟想做一个分辨率高一点的彩屏显示,知道的大神能否提供点帮助。

网友A:
手机屏一般是输入的差分信号,需要专用的驱动芯片的,或者高端单片机带的驱动接口
单片机用的液晶屏一般是串口或并口的,驱动简单一些,不过一般分辨率都不会很高
低端单片机速度慢、容量小,用个320*240的液晶屏就很吃力了
320*240就是76800个点,一个点两个字节,就是150k
当然如果只是用来画几个框、写一些字符这样局部刷新的还好,整屏刷新的话会很慢的

网友B:
用STM32F4系列好像可以,带MIPI驱动的,目前一般高清的手机屏幕都是MIPI接口

网友:
嗯,我现在就是想用STM32驱动mipi屏,写mipi驱动方面的代码是个问题?你以前做过类似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STM32F4系列好像可以,带MIPI驱动的,目前一般高清的手机屏幕都是MIPI接口

我现在就是想用STM32驱动mipi屏,写mipi驱动方面的代码是个问题?你以前做过类似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机屏一般是输入的差分信号,需要专用的驱动芯片的,或者高端单片机带的驱动接口
单片机用的液晶屏一般是 ...

嗯,我现在就是想用STM32驱动mipi屏,刷新的话应该没什么问题,mipi的驱动程序不会写,网上也没有mipi屏的源代码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C:
嗯,我现在就是想用STM32驱动mipi屏,刷新的话应该没什么问题,mipi的驱动程序不会写,网上也没有mipi ...

看stm32官方的源码例程

网友:
看469discovery的官方板子

网友:
最近有块469 就带MIPI接口~

网友:
用51单片机的话
速度成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