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麦盒子中的一个电源芯片

楼主:
上边的那个UP10,芯片上写着CU3ZL( alldatasheetcn.com和ICkey上找了,没有),6脚的
旁边电容式220,电感是4R7,(应该是5v转成3.3v吧
大麦盒子输入电压5v 2A,里边有4个使用UP10的相同的模块(照片中就有3个)
CPU是Amlogic 8726-MX  Cortex-A9(百度说的,不确定)

实在没办法了,希望大牛提供点线索,谢谢

网友:
从图里面看到有三组这个。应该是一个电路稳压之类的吧。应该根据连接的电路来分析这是个什么芯片的。

网友A:
这类开关电源芯片很多,如果不是做维修替换,根据你的需求去开关电源芯片制造商的官网去选型就是,大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类开关电源芯片很多,如果不是做维修替换,根据你的需求去开关电源芯片制造商的官网去选型就是,大把。

真的是维修替换

网友B:
IC丝印反查或者寻找pin to pin更换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IC丝印反查或者寻找pin to pin更换吧

IC丝印反查怎么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