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没有使用过AD831芯片的?

楼主:
我的AD831芯片是不是会把输出反相?我的AD831输出同频同相的信号时,输出进行低通滤波后,理论上应该是一个正的直流偏置才对呀、

网友A:
应该不会吧,该混频器采用±5 V电源供电时,RF、IF和LO端口可以为直流或交流耦合;采用9 V最小单电源供电时,这些端口可以为交流耦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应该不会吧,该混频器采用±5 V电源供电时,RF、IF和LO端口可以为直流或交流耦合;采用9 V最小单电源供电时 ...

这是我根据手册推荐的电路画的原理图,测试结果就是输出反相了是为什么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是我根据手册推荐的电路画的原理图,测试结果就是输出反相了是为什么呢

这是,AD831原理图,我看你的是从反相输入端接入的,因此输出是反相的。你把RFP接地RFN.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是,AD831原理图,我看你的是从反相输入端接入的,因此输出是反相的。你把RFP接地RFN.

这是手册的推荐电路,我和他的接法一样的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手册的推荐电路,我和他的接法一样的呀

那我就不太清楚了,如果你没接错的话,你看看BPF是不是 把相位弄反了, 还有电阻电容 电感网络是不是移相了180° 还有你可以直接测测16端口输出的情况。 不好意思,我实在发现不了,为什么你会出现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