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7英雄联盟大赛】便携示波器——硬件测试(二)

楼主:
最近把调理板一些元器件的参数修正了一下,终于可以完成一些基本功能了
另外把放大倍率做了一下初步校准,但是由于PWM转DA的精度不够(虽然已经细分了1000份),所以有些倍率没法做得很准

下面看看一下测试效果图(测试信号均为10kHz)

正弦波测试

第一行分别显示了 最小、最大、平均电压,系统整体的放大/衰减倍数 可控增益(Soft)的放大/衰减倍数

100mV 峰值 正弦波测试(硬件无衰减,VCA810放大1倍)

1V 峰值 正弦波测试(硬件无衰减,VCA810衰减10倍)

10V 峰值 正弦波测试 (硬件衰减10倍,VCA810衰减10倍)

1 mV 峰值 方波测试(硬件无衰减,VCA810放大50倍)

10 mV 峰值 方波测试(硬件无衰减,VCA810放大10倍)

100 mV 峰值 方波测试 (硬件衰减10倍,VCA810放大1倍)

10V 峰值 方波测试 (硬件衰减10倍,VCA810衰减10倍)

100mV 峰值 锯齿波测试

目前,多种幅度的波形信号(峰值 :1mV~10V)都可以完整的输入和还原
(信号源最大输出峰值10V,理论上至少可以接受100V峰值)

下一步,调整采样率,实现各种频率的波形采集;

加入波形移位,同步触发采集等功能

网友A:
楼主,1mv的放大能够做到这么好已经很不容易了,基本上测量心电信号已经没什么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1mv的放大能够做到这么好已经很不容易了,基本上测量心电信号已经没什么问题了。

信号源也比较给力

网友B:
好奇1mv的源,求告知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奇1mv的源,求告知型号

Agilent 33522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