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个接线端不能有两个NetLabel标号?

楼主:
同一个接线端不能有两个NetLabel标号?我放了两个标号,提示警告。如下图,请前辈指点。

网友A:
话说你为什么要放两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话说你为什么要放两个?

rxd txd 对应MSP430的p2.1 和 p2.2管脚,该管脚是复用的,我一开始用来作为串口接收发送,还需要把这两个引脚引出来,作为下载程序的接口。所以标了两个,但是编译,警告。望前辈提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话说你为什么要放两个?

好吧,还是都标称一个吧,本来是为了方便看的,看样AD规则不允许。

网友:
可以放两个,但是生成网表时只会留下一个。

网友:
同意5楼的说法,理论上可以放很多标示,但网络标号只是唯一。标示只是理解原理图的方便

网友:
可以的,这个在原理图是有两个,在pcb中只有一条网咯的。楼主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你要是觉得这样没错,你可以把这条规则设置成不警告就好了
快捷键 “C+O”

网友:
可以把这两个网络名合成一个啊,中间用“_”之类的隔开下,然后在旁边备注说明下,反正实际连接上也是复用连接的,自己心里有数然后有记录就行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