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boot引导 beaglebone black 编译内核,总是启动开发板原来的内核

楼主:
u-boot 版本: 2014.04-rc3
内核版本:kernel-3.8.13-rt
问题详情:uboot和kernel顺利编译完成,采用u盘挂载将编译好的MLO、u-boot.img、zImage、arm335x-boneblack.dtb、kernel_modules.tar.gz 五个文件按照如下方式挂载到开发板上:

mkdir /media/sda1mount /dev/sda1 /media/sda1mkdir /media/mmcblk0p1mount /dev/mmcblk0p1 /media/mmcblk0p1cp –f /media/sda1/MLO /media/mmcblk0p1cp –f /media/sda1/u-boot.img /media/mmcblk0p1cp –f /media/sda1/zImage /media/mmcblk0p1cp –f /media/sda1/am335x-boneblack.dtb /boot/uboot/dtbstar –xvf /media/sda1/kernel_modules.tar.gz –C /

同步文件,确保写入eMMC

syncreboot

之后用串口线查看打印信息,发现bb-black启动的还是原来开发板上的kernel:

之后我又采用串口烧写内核镜像:
U-boot : setenv autoload no
U-boot : dhcp (获取BB Balck的IP)
U-boot : setenv serverip 192.168.1.135
U-boot : tftp 0x80200000 uImage-BBB
U-boot: setenv bootargs console=ttyO0,115200n8 quiet root=/dev/mmcblk0p2 ro rootfstype=ext4 rootwait
U-boot :bootm 0x80200000
发现最终启动的还是原来bb-black板上的kernel,急求指导,我的问题出现在哪里?

网友:
那是因为你没有更新内核  不是你编译了内核,然后拷贝进去,系统就加载最新的内核了

你要从uboot的启动流程中找到,加载内核的具体位置,然后把最新的内核替换进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