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Altium Designer的网络标号

楼主:
网络标号是使用AltiumDesigner 软件进行原理图设计,PCB设计中的一个非常常用的功能,越是复杂的电路越是存在它的身影。然而在使用网络标号的过程中并不见的是一帆风顺的,总是有一些初学者被卡在了这道槛上。今天咱们就来扒一扒Altium Designer的网络标号功能。

如何批量处理网络标号

尤其是在层次化的设计中,可能有几个模块有着同类的信号,为了便于识别,我们一般会给同一个模块的信号惯于带模块前缀的网络标号。可是一个个手打特别是模块拥有比较大的引脚的时候很是费劲,也不便于模块更替,这时候我们就需要能对网络标号的前缀进行批量处理的办法。

下面举个栗子来进行讲解:

我为了举这个例子先随意的构造了下一些端口和标号罗~(嗯,我不是一个个画的,这里用到了我上周写的那个smart paste命令,可能有人不会用,这里放上链接: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78801-1-1.html

开始正题,首先选中你要进行修改的网络标号,如图2这样子,选中后点击鼠标右键并选择find similar object

这时候会出现如图3所示的对话框

这里不需要你改参数啦,直接点击ok,然后弹出图4的对话框,

重点来了~点击图4中标注出来的红框位置,然后会弹出来一个Smart Edict对话框,如图5所示:

这时候你就可以改名字了,在From下选中所选网络标号的公有部分,这里我就做个粗糙示范啊,我选了IO。然后在To框下填上你要修改成的名称。修改完成后点击ok

然后修改完成了,请看图6,网络标号前缀已经变成X_IO了。

总线网络标号的命名规则

这也是新手们容易碰到的一个问题,总线是什么鬼,这个总线标号是什么样的规则啊。为什么有两个点。好把,我表示规则就是这个样子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么搞。但是在这里还是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下总线网络标号的命名规则。咱们看图说话把,看图8.

网络标号和端口不能通用

网络标号从本质上来讲是给一条信号取名字,而端口则不同,端口从某种角度讲更像是一个模块的一个引出脚。虽然在实际应用中有时候并不十分讲究,端口和网络标号同样可以应用在层次原理图设计中,粗粗看上去貌似效果也差不多。但是需要大家注意的是!!!网络标号和端口是不能通用的,什么不能通用呢?相同名称的网络标号之间是相连的,相同名称的端口之间也是相连的,但是!!拥有相同名称的网络标号和端口是不相连的!!所以千万不要认为他们名称一样就认为是连接的了,一定要记得从端口引出wire并注上网络标号,在你需要的情况下!!!

网友A:
用层次原理图很少,很少用。帮顶

网友:
网络标号很好用啊,,要所有的线都连上,,密集恐惧症可受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层次原理图很少,很少用。帮顶

挤挤,不懂帮顶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层次原理图很少,很少用。帮顶

挤挤,不懂帮顶。。。

网友:
在PCB中也可以进行类似的操作,就是批量改属性相同的东西,shift+f,选中那个要改的,设置后面属性为same就OK了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另外,在原理图界面EA也是可以批量替换的。

网友B:
请教在命名网络的时候怎么让那个标号自动往上增加啊,一个个改好麻烦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在命名网络的时候怎么让那个标号自动往上增加啊,一个个改好麻烦啊

默认设置的就是自动往上增加的呀。如果你要进行这方面设置要到preference设置里面进行设置了。
我现在在用的电脑没安装软件,没法找出来,(⊙﹏⊙)b。。你另外发个帖问吧。看下坛里哪个坛友手头有软件的找出来指给你一下。你可以呼叫huaiqiao,qwqwqw20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