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m350 导入gerber文件时 提示out of memory

楼主:
cam350 导入gerber文件时 提示out of memory.Document type is unknown.点击忽略后就变成第二张图片了

求大神指点 ,谢谢!

网友:
选择Auto Import

网友A:
根据提示看应该是您的Gerber的格式不对吧?您再检查下格式呢?

网友A:
玉老板,这个gerber文件的格式一般是什么格式。我之前用过我记得是导入压缩文件的。

网友B:
大神,我也是这么导进去的,但是出了这个out of memory提示后,软件就自动关了
就这一个PCB设计导出的gerber是这样,其它设计都没出过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根据提示看应该是您的Gerber的格式不对吧?您再检查下格式呢?

我有一个自己做的GERBER导入通用模板,其它的文件导出都没问题的呀,就这一个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玉老板,这个gerber文件的格式一般是什么格式。我之前用过我记得是导入压缩文件的。

.cam格式的呀,C:\Documents and Settings\lenove\桌面

网友A:
给忘记了,之前的公司在用。现在时间间隔有点长,所以给忘记了。我依稀记得之前是通过压缩包,像2楼那样ODB++导入。详细的操作,实在想不起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玉老板,这个gerber文件的格式一般是什么格式。我之前用过我记得是导入压缩文件的。

格式很多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大神,我也是这么导进去的,但是出了这个out of memory提示后,软件就自动关了
就这一个PCB设计导出的ge ...

我遇到过out of range ,你这种情况倒是没遇上过。是不是你的pcb有什么东西飞到板子远端了,特别是丝印这些东西,导致gerber导出来的位置信息很大,你还可以检查一下gerber的文件格式配置对了没,还有单位,英制和国标还是有区别的

网友:
是的。老久没用了,都快忘记了。

网友D:
@elvike说的对,可能你的geber文件的单位问题,先确认下你的gerber用的单位是mil还是mm,很可能你的单位是mil,但是我们一般用的时候是用mm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遇到过out of range ,你这种情况倒是没遇上过。是不是你的pcb有什么东西飞到板子远端了,特别是丝印这 ...

大神,我重新copy了一份到新的设计文档界面,但是也是同样的情况
而且,按HOME键的时候也只是显示我做的文件,光标也没飘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给忘记了,之前的公司在用。现在时间间隔有点长,所以给忘记了。我依稀记得之前是通过压缩包,像2楼那样O ...

哦,是生成的GERBER文件格式吗?就是一般的.pho文件

网友:
我也是.pho的文件

网友:
引用 网友D:
@elvike说的对,可能你的geber文件的单位问题,先确认下你的gerber用的单位是mil还是mm,很可能你的单位 ...

设置单位同样是mm也一样

网友B:
就是这次多了一个异形焊盘,会是这个原因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哦,是生成的GERBER文件格式吗?就是一般的.pho文件

是直接导入gerber的压缩包,里面有好多文件的。我现在忘的差不多了。以前就是看看gerber中元件的脚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就是这次多了一个异形焊盘,会是这个原因吗?

那你就把文件发上来,让大家秀秀操作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你就把文件发上来,让大家秀秀操作吧

好呀,大神能帮忙看下吗?留个邮箱呗,我转给你,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