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UCK电路 MOS管驱动问题

楼主:
做了一个BUCK电路,测试的时候发现如图所示的波形,请问低端的mos波形是可以接受的吗,高端的震荡是LC震荡引起的吗
高端的震荡是影响输出电压还是输出电流的稳定

网友:
@maychang @chunyang @dontium @qwqwqw2088 大侠快来看看呀

网友A:
上原理图看看吧,可能跟你的驱动有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上原理图看看吧,可能跟你的驱动有关

应该不是开关频率不对,按照驱动datasheet计算,开关频率低于400K均可以,波形上看,频率是满足低于400K的,mos管也完全能负担300K的开关频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不是开关频率不对,按照驱动datasheet计算,开关频率低于400K均可以,波形上看,频率是满足低于400 ...

没看到驱动电阻,是不是不需要?

网友C:
波形必须标注是原理图上哪一点的波形才有意义。
不过,这样的振荡很难完全避免,应该是可以接受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波形必须标注是原理图上哪一点的波形才有意义。
不过,这样的振荡很难完全避免,应该是可以接受的。

我在波形图上有标注高低端mos波形,原理图上上面的mos是高端,下面则为低端mos,应该还是很好看的。我是觉得低端mos的波形是可以接受的,但高端波形好像实在有点差,不知道如何下手去找出震荡原因,如果是LC震荡导致又该如何去改善呢

网友D:
叙述中不说具体什么地方的波形,只有猜吧!

根据标题,应该是驱动波形,象这种边缘陡峭的波形,肯定可以的。

但是,测量边缘时,应当把把时间拉长,看边缘的过渡时间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不是开关频率不对,按照驱动datasheet计算,开关频率低于400K均可以,波形上看,频率是满足低于400 ...

楼主画图,对电器连接要尽量用连线表示,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叙述中不说具体什么地方的波形,只有猜吧!

根据标题,应该是驱动波形,象这种边缘陡峭的波形,肯定可以 ...

但高端看上去实在有点差,看这个很有可能是LC震荡 但我不知道如何去验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在波形图上有标注高低端mos波形,原理图上上面的mos是高端,下面则为低端mos,应该还是很好看的。我是 ...

这个波形,你是怎样测量的?探头接到哪里?地线夹到哪里?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但高端看上去实在有点差,看这个很有可能是LC震荡 但我不知道如何去验证

这是正常的。是分布参数的影响

幅度小时可以不用管它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个波形,你是怎样测量的?探头接到哪里?地线夹到哪里?

PCB 如下图 探头我都是直接接的mos的各个极,没有连接那些同网络的点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是正常的。是分布参数的影响

幅度小时可以不用管它

但同样的mos管,低端的比高端曲线好太多,我想问问寄生振荡产生的条件是什么呢,这是buck电路的通病还是我电路除了问题呢

网友E:
能不能在一楼就把问题说明白,高端低端的,自己明白大家糊涂
不就是一个半桥驱动,高端波形幅值小,有可能频率太高,或者把漏极的那堆电容去掉几个

网友C:
引用 网友B:
PCB 如下图 探头我都是直接接的mos的各个极,没有连接那些同网络的点

我在11楼还问了一句:“地线夹到哪里?”
现在我再问一次:“地线夹到哪里?”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在11楼还问了一句:“地线夹到哪里?”
现在我再问一次:“地线夹到哪里?”

只有下面mos的S连接到地线啊,测试其他Vgs Vds 都没有连接地线

网友:
引用 网友E:
能不能在一楼就把问题说明白,高端低端的,自己明白大家糊涂
不就是一个半桥驱动,高端波形幅值小,有可能 ...

并不是幅值小的问题啊,幅值没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只有下面mos的S连接到地线啊,测试其他Vgs Vds 都没有连接地线

“测试其他Vgs Vds 都没有连接地线”
这样测量波形是错误的,或者说这样使用示波器是错误的。
这种错误,很可能是你所谓“高端”波形比较杂乱的原因之一。

这样使用示波器探头是否错误,不妨问问dontium,免得怀疑我胡说。

网友:
引用 网友E:
能不能在一楼就把问题说明白,高端低端的,自己明白大家糊涂
不就是一个半桥驱动,高端波形幅值小,有可能 ...

这个还真不是半桥,确实是Buck电路。
此电路仅仅是用一支MOS管代替了通常Buck电路中的续流二极管。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测试其他Vgs Vds 都没有连接地线”
这样测量波形是错误的,或者说这样使用示波器是错误的。
这种错误 ...

你的意思是我分别测试 G D S对地电压波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的意思是我分别测试 G D S对地电压波形?

“你的意思是我分别测试 G D S对地电压波形?”

不是。
你现在测量的,恰恰是G、D、S对“地”的波形。
地线夹夹在“地”位置,当然测量的就是各点对“地”的波形了。
要测量“高端”MOS管DS之间电压,应该是测量D、S两点(这是电压的定义)。普通示波器很难测量,因为“高端”MOS管S极对“地”电压在不断变化。测量“高端”MOS管DS之间电压,需要使用两个通道(地线夹夹到“地”上面,两个探头接MOS管D和S极),显示两通道之差。另有一种差分探头,比较贵。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的意思是我分别测试 G D S对地电压波形?”

不是。
你现在测量的,恰恰是G、D、S对“地”的波形 ...

但电路里高端mos D直接连接直流电源,对地电压恒定,我直接测试DS电压差不就是包含了S电位变化吗,我都是直接测量两点电压差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但电路里高端mos D直接连接直流电源,对地电压恒定,我直接测试DS电压差不就是包含了S电位变化吗,我都是 ...

“我都是直接测量两点电压差的”
地线夹夹到“地”,探头测量的是该点对地电压。

“电路里高端mos D直接连接直流电源,对地电压恒定,我直接测试DS电压差不就是包含了S电位变化吗”
不错,“高端”MOS管D接直流电源正端。所以地线夹夹到“地”上面,探头接触“高端”MOS管S极,就是“高端”MOS管DS之间电压波形,但恰好是反的(把波形上下颠倒看就对了),而且相差一个直流,即直流电源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都是直接测量两点电压差的”
地线夹夹到“地”,探头测量的是该点对地电压。

“电路里高端mos D ...

测量两点电压差的时候,我地线夹接的不是地线啊,探头接D 地线夹接S Vgs时,地线夹接S 探头接G
。看着波形应该是LC谐振,我在高端GD并联个电容会有效果吗,有没有可能是我这个走线电感引起的谐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测量两点电压差的时候,我地线夹接的不是地线啊,探头接D 地线夹接S Vgs时,地线夹接S 探头接G
。看着波 ...

“我在高端GD并联个电容会有效果吗”
那是胡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测量两点电压差的时候,我地线夹接的不是地线啊,探头接D 地线夹接S Vgs时,地线夹接S 探头接G
。看着波 ...

“有没有可能是我这个走线电感引起的谐振”
是原因之一。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在高端GD并联个电容会有效果吗”
那是胡闹!

是加大了米勒效应吗,增加mos功耗?我用的驱动芯片软启动消除了米勒效应,那GS之间加电容呢,感觉没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测量两点电压差的时候,我地线夹接的不是地线啊,探头接D 地线夹接S Vgs时,地线夹接S 探头接G
。看着波 ...

“我地线夹接的不是地线啊,探头接D 地线夹接S Vgs时,地线夹接S 探头接G”
这样测量,确实测量的是Vds和Vgs。然需注意,此时示波器外壳也接到了“高端”MOS管S极上,而示波器外壳对“地”的电容相当大。这可能是波形不理想的原因之一。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地线夹接的不是地线啊,探头接D 地线夹接S Vgs时,地线夹接S 探头接G”
这样测量,确实测量的是Vds ...

我分别对地测试G S对地电压然后波形相减,基本上波形很好,但单独对地的波形还是有振荡,所以这个振荡是因为示波器的引线电感引起的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分别对地测试G S对地电压然后波形相减,基本上波形很好,但单独对地的波形还是有振荡,所以这个振荡是 ...

“这个振荡是因为示波器的引线电感引起的吗”
这是一部分原因,还有其它因素。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振荡是因为示波器的引线电感引起的吗”
这是一部分原因,还有其它因素。

那主要是看相减的波形吧,这个开关瞬间的震荡是可以接受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