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2530在农业物联网的应用

楼主:
请教各位大侠们,不知道CC2530能否用在农业物联网中,听说CC2530一般是用于智能家居物联网的,在农业中用2530好还是STM32好,这两款开发板有什么共性和区别吗,是不是STM32的开发软件比较难一点,我现在要做一套系统,不知道选哪个好,请大家帮我分析分析!

网友:
cc2530 自带mcu 不需要外挂,至于难度,要看你的应用了,底层驱动软件cc2530肯定没stm32 丰富,重要是网络的问题,stm32 很多人用,解决问题也方便点,总之,看应用

网友A:
我建议用cc2530,首先CC2530是一个SOC,不仅仅是MCU还带RF,对于传感器数据采集绰绰有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建议用cc2530,首先CC2530是一个SOC,不仅仅是MCU还带RF,对于传感器数据采集绰绰有余。

谢谢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