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S61197驱动问题

楼主:
TPS61197的GDRV没有波形,升不了电压,请大侠们帮忙看看,谢谢。

网友:
先帮楼主把图贴出
为什么升不压?

网友:
GDRV是驱动外部开关MOS的
检查一下其他芯片工作是否正常,测试一下其他管脚

网友:
VDD脚有电压,REF脚位和补偿脚位都没有电压,是怎么回事呢啊

网友A:
rff是调节软启动时间的,GDRV没有信号说明这个TPS61197肯定哪里保护,或者外围电路参数设置有误
要测一下分压电阻分给1脚的电压,是不是低输入保护
先把后面光源负载断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rff是调节软启动时间的,GDRV没有信号说明这个TPS61197肯定哪里保护,或者外围电路参数设置有误
要测一下 ...

1脚的电压大约为1.6V,用示波器测试GDRV脚时,有一个几百毫伏的电压脉冲,时间很短。

网友:
引用 网友B:
1脚的电压大约为1.6V,用示波器测试GDRV脚时,有一个几百毫伏的电压脉冲,时间很短。

新作的板?还是维修的,,
要先检查输入电压是否正常,检查电路装配焊接,外围电路的电阻电容值是否正确,功率电感等,
另外,en是高有效,和PWM脚接在一起,何以这样
由R117的值,知是200KHz频率,有没呢

网友A:
还有,EN引脚电压低压0.75V高于1.6V时软启动禁止,VIN引脚上的电压低于6.5V时,输出将关闭
检查一下外围电路,怀疑外电路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还有,EN引脚电压低压0.75V高于1.6V时软启动禁止,VIN引脚上的电压低于6.5V时,输出将关闭
检查一下外围电 ...

EN引脚电压低压0.75V高于1.6V时软启动禁止?因该是高于1.6V软启动才启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EN引脚电压低压0.75V高于1.6V时软启动禁止?因该是高于1.6V软启动才启动吧。

低于0.75不工作,高于1.6可软起
这是电路正常情况下

网友:
不知道楼主问题解决了没,你这种情况很可能是电感饱和,芯片进入保护了。还有储能电感并联是几个意思,很容易电流分配不均,饱和。电感串联还能接受,并联就不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