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studio6仿真时变量值不变化

楼主:
在AVRstudio里面仿真,设置多个断点,可以运行,也没有错误或者警告,

但从watch里面看不到任何值在变化,虽然程序在跑。

这是为何,详见附件图片。

亲们,快来帮帮我把

网友:
你在watch中定义试试,你看的是local变量。

网友A:
我切换到watch后,结果还是一样。请看附件。
咋弄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切换到watch后,结果还是一样。请看附件。
咋弄的?

有可能被编译器优化了。要看看你程序中是怎样定义和使用的。

没有看到附件啊。

网友:
附件就是图片啦。
优化了如何关闭呢?

网友:
搞不定。

我试了别的工程就可以。不知道哪里有配置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搞不定。

我试了别的工程就可以。不知道哪里有配置问题

变量尽量定义为全局变量,甚至要加上volatile关键字,这样就不会被优化。虽然优化后对运行没有影响,但是可能会影响到仿真的。

网友:
哦,对的,
我加上volatile后就正常了。

感谢版主dcexper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