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按键函数

楼主:
各位大神,请问一个问题,我想设计一个按键函数,例如,按一个1,再按一个0,就代表输入一个10到单片机,按一个2,再按一次2,就代表输入22,那我要怎么写这个代码?求大神帮忙

网友A:
用队列把键值存起来,或者用个数组也可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队列把键值存起来,或者用个数组也可以

用键值怎么做,能详细点吗?求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键值怎么做,能详细点吗?求指教

比如说你是外部中断,每次进中断判断一下中断源是哪个按键,每个按键有固定的键值,把键值写入你的队列里,然后从主函数里读取队列

网友C:
良辰有一万种方法做这个按键~
扫描,中断,IO对应或者矩阵都可以滴~

网友:
每按一次按键后类似处理
1、将前面保存的数乘以10
2、再加上本次按键键值

网友:
引用 网友C:
良辰有一万种方法做这个按键~
扫描,中断,IO对应或者矩阵都可以滴~

什么方法呢?

网友:
先实现,单个按键的读取。根据需要执行的任务,以查询的方式读取键值。判断是否是一次按下。用数组记录键值。下一个值到来,上一个数据需要移位。再存当前数据。最好有确认键,不然容易出现错乱。

网友B:
谢谢你的回复,我的问题已解决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谢谢你的回复,我的问题已解决了

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怎么解决的呢?

先做出可以读取按键的值得函数,然后再定义一个变量,按一次就加一,这个变量就代表按的是第几次,这样就可以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先做出可以读取按键的值得函数,然后再定义一个变量,按一次就加一,这个变量就代表按的是第几次,这样就 ...

好 这样其他人也可以看到,以后遇到类似的知道怎么解决啦,多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好 这样其他人也可以看到,以后遇到类似的知道怎么解决啦,多谢

不客气,互相帮助而已

网友:
按键好像很简单,其实要把程序写好,也得动动脑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