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手工打造小型高温DC DC开关电源

楼主:
纯手工打造能工作到-50/+165度的小功率高温军工DC-DC电源
   由于石油钻井行业的特殊环境对井下工作使用的电子仪器要求非苛刻,即要耐高温还要效率高和稳定性好等要求。
本人今天和大家一起分享制作开关电源的过程。
  首先是制作开关变压器, 本次用的是进口的军品级骨架和磁芯 能工作到180℃
配合适的纯铜高温漆包线开始手工绕制,
有正负双输出的变压器绕线过程一定要注意有一组是正绕另一组是反绕,
当然可以双线并绕最后把负的一组线头对调一下就行,
如果弄错了可能没有输出,或输出电压电流都很小
绕好初级次级后装配磁芯,很关键的一点是磁芯装配的时候要留有气隙,
然后浸漆烘干,
下一步是准备PCB板,焊接元件
因为要保密芯片型号就去掉了,这是一稞能工作到185℃度的IC,
在一些特定国家是买不到的。
最后焊接好后的成品就是这个样子,上面所有的电阻、电容
三极管、二极管、MOS管等等都要求军品级,能工作到175℃
然后在高温振动箱里面做性能测试,
先做恒温140℃度, 振动频率=10Hz  振动强度=2G老化24小时,测量输出电压电流变化。

电源要求:输入直流电压29.8V在140℃度环境温度下测量各项参数,连续工作24小时
升温到165℃时测量各项技术参数,连续工作24小时
输出负载: 每路输出正/负15V 500mA  和每路输出正/负5V  500mA
空载测试:输入电压 29.8V空载消耗电流不超过 1mA
效率:在环境温度140℃时85%,在极限温度170℃下不能低于75%
电源板还在测试中。。。。

等电源测试完成,2015也差不多过完了,提前祝大家元旦快乐!

网友:
你的图呢?

网友:
我是新手,编辑了N次,现在可以了

网友:
骨架能够工作到180度比较容易,铁氧体能够工作到180度,相当不易。
材料技术的进步,确实非常快。

网友A:
铁硅铝磁芯可以到更高温度,不一定要铁氧体

网友:
TPS76901-HT
Low-Power 100-mA LDO Regulator
TPS40200-HT
Wide Input Buck DC/DC Controller
TPS54362-HT
1-A 48-V Step-Down DC/DC Converter with Low Iq
TPS62000-HT
Step-Down Low Power DC-DC Converter
TPS62110-HT
17-Vin, 1.5-A, Synchronous Step-Down Converter

网友:
随便找个三极管,最高结温都会超过175度,但IC能在高温下使用却非常少。

网友:
哈哈  期待更多测试结果

网友B:
一般的线路板可是150°,FR4 材料在180°变形很严重的。
不知道楼主用的是什么板材?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的线路板可是150°,FR4 材料在180°变形很严重的。
不知道楼主用的是什么板材?

这次的板材就用的FR5  我们仪器用的电路板工作超过3000小时就行了,回来换新板,比买进口的成品高温电源成本低多了

网友:
我们的仪器工作环境也不一定都是在极限温度下工作,像在新疆塔里木油田井下作业5000米深也就150多度,真正在井底高温区工作的时间也不长,因为钻到设计的靶心就可以收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铁硅铝磁芯可以到更高温度,不一定要铁氧体

他也没有明确就是使用铁氧体材料啊!

网友:
基本上可以确定为 TPS40200

网友:
高手呀,教程比较实用

网友C(2016-04-10):
唯一的亮点就是耐高温吧。。其余的也没什么

网友D(2016-06-10):
军工级,好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