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半周失真

楼主:
我是按照晶体管设计书上绘制的,为什么会出错?

网友A:
三极管静态工作点不合适。
这倒不能说是错误。
改变R2数值再看看波形。注意开始仿真之后稍过一会儿再看波形。
集电极上那个电流表,放得不是地方,应该放到R3上端。

“我是按照晶体管设计书上绘制的”
铃木雅臣的书吧?
害人不浅。

网友:
确实是,R2阻值变大了,波形确实不失真了,但书籍上提供的波形是对的啊,而且他说的工作电压也是对的, 就是不知道静态工作点哪里出问题了,望大神指教,不胜感激!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极管静态工作点不合适。
这倒不能说是错误。
改变R2数值再看看波形。注意开始仿真之后稍过一会儿再看波 ...

确实是,R2阻值变大了,波形确实不失真了,但书籍上提供的波形是对的啊,而且他说的工作电压也是对的, 就是不知道静态工作点哪里出问题了,望大神指教,不胜感激!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确实是,R2阻值变大了,波形确实不失真了,但书籍上提供的波形是对的啊,而且他说的工作电压也是对的, ...

你所使用的三极管,其电流放大倍数未必和那本书中的一样。
三极管的电流放大倍数,即使是同一厂家的同一批产品,也有相当的差异。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确实是,R2阻值变大了,波形确实不失真了,但书籍上提供的波形是对的啊,而且他说的工作电压也是对的, ...

这本书,只讲制作,很少讲原理。适合入门,无法提高。
看过此书后,务必要看看当前比较流行的模拟电路教材。只看一本,那是不行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所使用的三极管,其电流放大倍数未必和那本书中的一样。
三极管的电流放大倍数,即使是同一厂家的同一 ...

也就是说和放大倍数有关,以书中所说,Ib取0.1mA,Ic取1mA,这样也就是Ic/Ib=10,然RC/RE=5,放大5倍,就失真了,但4倍的时候就不失真了,是不是电流放大的理念和电阻之比放大的理念有什么冲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本书,只讲制作,很少讲原理。适合入门,无法提高。
看过此书后,务必要看看当前比较流行的模拟电路教 ...

模拟电路教材?推荐几本呗?我在看电子技术基础模拟部分的,主编康华光,然不讲实际应用,一直让我取静态工作点,但例题不详细,和设计不着边,求入门书!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也就是说和放大倍数有关,以书中所说,Ib取0.1mA,Ic取1mA,这样也就是Ic/Ib=10,然RC/RE=5,放大5倍,就 ...

这个说起来话就长了,而且最好是结合三极管特性曲线来讨论。
可以参考模拟电路教材。

网友:
引用 网友B:
模拟电路教材?推荐几本呗?我在看电子技术基础模拟部分的,主编康华光,然不讲实际应用,一直让我取静态 ...

康华光的《电子技术基础 模拟部分》就很好。
怎么能说“和设计不着边”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三极管静态工作点不合适。
这倒不能说是错误。
改变R2数值再看看波形。注意开始仿真之后稍过一会儿再看波 ...

我就是看铃木雅臣的这两本书入门的,作为入门很好了。看懂了再学高级点的,就看黑田彻的。
科学出版社翻译的日本CQ社电子制作系列,我就发现过不少错误。有的地方是译错了,有的地方是标错了。读书是要领会其中的传达的思想,学会而不是照抄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确实是,R2阻值变大了,波形确实不失真了,但书籍上提供的波形是对的啊,而且他说的工作电压也是对的, 就 ...

在书中哪一章哪一页? 我回家找来核对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也就是说和放大倍数有关,以书中所说,Ib取0.1mA,Ic取1mA,这样也就是Ic/Ib=10,然RC/RE=5,放大5倍,就 ...

三极管线性工作状态需要 VCE 大于某个值。而这个图里的电路,输入信号正方向峰值的时候,R4上的电压为3V左右,发射极电流1.5mA.  假如集电极电流也有 1.5mA 的话,集电极电压就会成为 0V, VCE 已经变成负的了——所以集电极电流到不了1.5mA,而是被限制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就是看铃木雅臣的这两本书入门的,作为入门很好了。看懂了再学高级点的,就看黑田彻的。
科学出版社翻 ...

“读书是要领会其中的传达的思想,学会而不是照抄电路”。
这是二等。一等读书,要弄清楚这些思想包括那些计算公式等等是怎么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