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差分放大器 有用过的嘛??

楼主:
   假如AD8476用正负双电源供电到时正常,可是现在要求单电源供电,如果使用单电源+12V供电,我的输入信号是幅值正负1V的单端交流信号,这样负的信号会削波,该怎么办??可以从引脚5(Vocm)上调节为6V,把输入的信号抬上来,以6V为对称轴,可行吗??

网友A:
做不到,必须用正负电源供电。或者,用变压器耦合。

网友B:
注意需要满足这些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做不到,必须用正负电源供电。或者,用变压器耦合。

经过仿真是可行的,看看我贴上来的图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注意需要满足这些条件。

图一紫色笔是关键数据,证明是可行的;图2 是输入输出波形,前辈,您看看还有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图一紫色笔是关键数据,证明是可行的;图2 是输入输出波形,前辈,您看看还有什么问题??

仿真可作不得准。
仿真结果,完全建立在器件模型上。如果模型建立得不对,仿真结果可能与实际相差很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仿真可作不得准。
仿真结果,完全建立在器件模型上。如果模型建立得不对,仿真结果可能与实际相差很大。

这个不是我自己建的,是multisim自带的库,并且我还下载了AD自带的仿真软件,待会儿我就截图展示出来,这两个软件仿真的结果一致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不是我自己建的,是multisim自带的库,并且我还下载了AD自带的仿真软件,待会儿我就截图展示出来,这 ...

multisim自带的库,我曾仿真出运放输出幅度远大于电源电压的结果。这当然是不可能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仿真可作不得准。
仿真结果,完全建立在器件模型上。如果模型建立得不对,仿真结果可能与实际相差很大。

这是AD官网的自带全差分模拟软件http://www.analog.com/cn/design- ... di-diffampcalc.html   这是下载地址

网友D:
可以用单电源供电,但是需要先把输入信号的共模电压提高到6V,然后就没问题了,输出共模电压引脚当然也是需要设置为6V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可以用单电源供电,但是需要先把输入信号的共模电压提高到6V,然后就没问题了,输出共模电压引脚当然也是需 ...

我只需要直接把3脚(Vocm)这个引脚的电压调成6V,那么输入信号的共模电压到6V,输出共模电压也是6V,可以同时达到吧??对不对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AD官网的自带全差分模拟软件http://www.analog.com/cn/design-center/interactive-design-tools/adi- ...

你这个仿真图中两个交流信号源下面都有一个直流信号源,标注为“VDC”,并且标注了6.000V。
实际搭出来电路会怎样,我不知道,可能正常工作也可能不能工作。我只是提醒你一句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只需要直接把3脚(Vocm)这个引脚的电压调成6V,那么输入信号的共模电压到6V,输出共模电压也是6V,可 ...

不对,是把输入信号的共模电压提高到6V,VOCM只是用来调节输出共模电压的,跟输入没什么关系。

网友:
其实是可以的,但是有前提条件,也就是你的配置电阻的阻值要大一些,也就是图中的1K,实际工作时,在运放的输入管脚是有6V的直流偏置的,但是输入的信号却是没有的,这时就会在1k电阻的两端形成一个直流回路,但是因为1K电阻阻值并不很小,导致此直流电流并不很大,在实际工作时是可以的,但是当此电阻的阻值比较小的时候会出问题。

网友:
经过昨天的测试,现在公布一下测试结果,以后有这方面需求的网友们少走弯路。
第一: 我上面说的这种方案证实是可行的,这个系列的差分放大器具备单电源供电的功能,比如说12V供电,VOCM脚会自动抬到6V,也就是(VCC+VSS)/2。
第二:VOCM无需外接6V到VOCM脚,输入端会自动加上6V的电压。

还有其他疑问的,欢迎提出来,我一一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