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元件?

楼主:
如图,一个元件一个开发板,不知道是什么东西,见过的介绍一下
元件很轻,背面印有“QINLON”,估计是厂家字样。感觉像压电陶瓷片
开发板应该是一个传感器模块,左下角有A744274字样,求解

网友:
最后两张图是立式,和第一张一样

网友:
上面的元器件看不清啊。。下面板子正中间那个应该是人体红外感应传感器

网友:
看着像是蜂鸣器

网友A:
有点像这个,人体红外感应模块 红外传感器

网友:
第一个很像压电陶瓷片诶

网友:
前两幅和后两幅图片,像是压电陶瓷片加了个外壳。

网友B:
加了共鸣腔的压电陶瓷片,用作蜂鸣器。

网友C:
压电扬声器 可以利用反压电效应发声也可以利用压电效应检测震动 具体要看它的外围电路

网友:
下面不知道,上面那个独立元件是压电蜂鸣器。

网友:
同意楼上众,蜂鸣片+私模外壳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有点像这个,人体红外感应模块 红外传感器

O(∩_∩)O谢谢,有点像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加了共鸣腔的压电陶瓷片,用作蜂鸣器。

这种蜂鸣器和一般的蜂鸣器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压电扬声器 可以利用反压电效应发声也可以利用压电效应检测震动 具体要看它的外围电路

                 O(∩_∩)O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O(∩_∩)O谢谢,有点像

是的,我第一眼看到我就觉得很像,于是给您找了个图片。

网友:
应该是蜂鸣器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这种蜂鸣器和一般的蜂鸣器有什么区别吗?

有共鸣腔时,同样激励下因共振故而声音会大一些。

网友:
7楼正解,压电陶瓷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共鸣腔时,同样激励下因共振故而声音会大一些。

         谢谢,受益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