尝试用Mbed开发SAMR21(1)

楼主:
昨天,Mbed升级到了version 111,终于支持SAMR21G18A, SAMD21J18A, SAMD21G18A了。于是尝试了一下用Mbed编写SAM R21的程序。
在Mbed编译器中,SAM R21的模板依然是空的,没有任何参考例程。但是我们可以自己导入Mbed库,方法见前天的帖子《STM32F469 Discovery 评测之MBed闪灯》。

然后,在main.cpp中添加测试代码。
#include "mbed.h"

//DigitalOut LED_1(LED1);
PwmOut LED_1(LED1);

Ticker tmr;

AnalogIn ain(PA06);

Serial pc(USBTX, USBRX);

void tmr_isr()
{
    //LED_1 = !LED_1;
    if(LED_1 < 0.9)
        LED_1 = LED_1 + 0.1;
    else
        LED_1 = 0;
}

uint16_t cnt = 0;
int main()
{

    tmr.attach(&tmr_isr, 0.1);

    LED_1.period(0.001f);

    pc.printf("\nSAM R21 Mbed test.\r\n");

    while(1) {
        pc.printf("%d ain=%d\n", cnt++, ain.read_u16());
        wait(1.0);
    }
}

这段代码的主要功能是:
  • 通过PWM占空比,改变LED亮度
  • 在定时器中改变PWM
  • ADC采样PA06端口
  • 通过串口输出ADC结果

这样就把几个常用功能都测试了。

运行结果如下:

可以看到ADC的采样仍然不稳定,ADC波动很大,和以前使用AS6.2时的效果一样,不知道是不是还需要对ADC进行特别设置。

上面的程序是在Mbed编译器中编译的,因为SAM R21不支持U盘方式下载,所以使用了AS7的device programming下载程序到SAM R21开发板。Mbed编译器的程序可以导出为Keil的项目格式,但是不能导出为AS7的格式。导出为Keil格式后,并不能正常编译,编译后提示有3个错误:

.\build\SAMR21_blink.axf: 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__initial_sp (referred from entry2.o).
.\build\SAMR21_blink.axf: 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__heap_base (referred from malloc.o).
.\build\SAMR21_blink.axf: 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__heap_limit (referred from malloc.o).

暂时没有找到原因,所以keil的程序文件就不上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