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一枚求助

楼主:
小白一枚刚学完avr 想学32  刚进手那个型号的32比较适合新手 还有有什么学习视频推荐和开发板推荐!!

网友A:
猜测你说的32是STM32,如果是STM32,f103系列的开发板和教程比较多一些,因为f103系列的性价比高,至于开发板个人认为大同小异,无非是板载资源的多少,如果有足够的money,当然资源多一点好,入门的话个人建议听听刘洋老师的视频,当然也有配套的开发板,讲的比较通俗易懂,基础视频网上就可以下载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猜测你说的32是STM32,如果是STM32,f103系列的开发板和教程比较多一些,因为f103系列的性价比高,至于开发 ...

好的谢谢了!

网友:
刘凯老师的视频也不错

网友:
F10系列的就行了,开发板很多。例程一大推。功能也比较多。72M,一般情况也够用了。

网友:
我不是打广告,我在用正点原子的开发板,我买的mini板,高端板就是外部设备多一点。还有就是STM32103ZET6是功能最全的,没有F4的时候。F1和F4没感觉有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