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IO外部中斷設定

楼主:
想設定一個GPIO_A2的外部中斷可是一直沒動作想請問是少加了麼嗎?
已有在tm4c123gh6pm_startup_ccs.c宣告中斷位置(GPIO Port A)
code如下

        ROM_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GPIOA);
        ROM_GPIOPinTypeGPIOInput(GPIO_PORTA_BASE, GPIO_PIN_2);

        GPIOIntTypeSet(GPIO_PORTA_BASE,GPIO_INT_PIN_2,GPIO_BOTH_EDGES);
        GPIOIntClear(GPIO_PORTA_BASE,GPIO_INT_PIN_2);
        IntEnable(INT_GPIOA);
        GPIOIntEnable(GPIO_PORTA_BASE,GPIO_INT_PIN_2);

        ROM_IntMasterEnable();

网友:
以上問題已解決
想請問如果同時使用PINA_0和PINA_1
中斷裡面沒有旗標可以判斷是1被觸發還是0觸發嗎?
(另想請問要怎修改或刪除)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