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这个电路

楼主:
请教这个电路的原理,或者告诉我相关的教材也行,能否详细的讲讲是如何实现振荡的 谢谢

网友:
劳耶耳振荡器。
你把图中各元件标注上标号,都是R?、Q?或者C?,怎么能说清楚?变压器各端子也编上号。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劳耶耳振荡器。
你把图中各元件标注上标号,都是R?、Q?或者C?,怎么能说清楚?变压器各端子也编上号。

标记号了 请详细讲讲了 谢谢了

网友B:
这个工作过程叙述起来比较长,要从上电开始,共四个状态。稍候,可能要到晚上再说。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工作过程叙述起来比较长,要从上电开始,共四个状态。稍候,可能要到晚上再说。

谢谢了 我从百度搜 劳耶耳振荡器 找不到 等待您的讲解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标记号了 请详细讲讲了 谢谢了

D1、C1、L1和C2暂先不必管它,不过是个工频半波整流滤波电路,即使输入为交流,也可以在C2两端产生一定电压供其它部分工作。

变压器的绕法,一定要是2端为中心头,即以2端为准,1端和3端恰为反相。1端和3端,一定一个相对于2端为正时另一个相对2端为负,且电压大小相等。
上电后,由于电路不可能完全对称,Q1和Q2必定一个集电极电流大些一个小些。之所以判断存在集电极电流,是因为存在R1R2R3三支电阻,两支三极管基极均得到基极电流。
再看变压器。既然两三极管集电极电流不等,变压器初级绕组两半上压降也不等。电流较大的一侧三极管集电极电压较低。假定Q1集电极电流较大,那么Q1集电极电压较低。但Q1集电极通过电容C4与Q2基极联接,Q2集电极通过电容C5与Q1基极联接。那么Q2基极电压将比Q1基极电压更低,C4充电(交流方向下正上负)C5充电(交流方向下正上负),Q2集电极电流趋向于减少而Q1集电极电流趋向于增加。注意这是一个正反馈过程。Q1集电极电流迅速达到饱和而Q2集电极电流截止。
但这种状态并不能持续很长时间。一种情况是变压器铁芯由于Q1集电极电流而达到饱和,此时Q1集电极电压会升高,Q1集电极电压升高会通过C4使Q2基极电压升高,Q2会产生集电极电流;另一种情况是C4C5充电完毕,C4不能继续“封锁”Q2,Q2开始有集电极电流。而Q2一旦具有集电极电流,Q2集电极电压将下降,这将通过C5使Q1集电极电流减小。无论哪种情况发生,由于强烈的正反馈,电路将迅速翻转,Q1集电极电流迅速减小而Q2集电极电流迅速增加,直到Q2进入饱和。
因此这个电路不存在稳态,两支三极管必定是一支饱和另一支截止,退出饱和(或者截止)的过程电路大致上是线性工作(放大状态),由于强烈正反馈,电路翻转得非常迅速,两三极管集电极电压均为近似矩形。
此电路又称磁耦合多谐振荡器或者磁耦合矩形波发生器。在早期开关电源中曾使用过,但在集成电路充份发展的今天,已经很少见。其缺点是变压器往往工作于饱和,故损耗相当大,管子的损耗也较大,振荡频率随电源电压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