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7英雄联盟大赛】demo模块及及界面理解

楼主:
拿到stm32F746开发板,运行官方提供的demo,觉得很惊艳。

而且在项目中应该也可以使用这种方法,毕竟好的东西都可以学习和使用

初看代码,便看到k_ModuleAdd(),显得非常简洁独立,试着删除掉,屏幕上立马就少了一个图标,而其他的并没有受到影响,而且还可以自动调整

点击图标打开程序竟然还有翻转效果,对实现原理很是好奇,与今日便花了点时间看了看代码,学习一下是如何实现的。
模块模块的添加
先列出主页的一些必要代码

extern  K_ModuleItem_Typedef   video_player_board;

k_ModuleInit();

k_ModuleAdd(&audio_player_board);

这样就算完成了一个模块的添加。

类型 K_ModuleItem_Typedef
定义在k_module.h

typedef  struct

{

uint8_t      id;

const char   *name;

GUI_CONST_STORAGE GUI_BITMAP  ** open_icon;

GUI_CONST_STORAGE GUI_BITMAP  ** close_icon;

void         (*startup) (WM_HWIN , uint16_t, uint16_t );

void         (*DirectOpen) (char * );

}

K_ModuleItem_Typedef;

ID 模块的id
Name 显示在图标下的名字

Open_icon 一个二级指针,里面固定存放5张图片,知道图标翻转效果怎么来的吗?对就是在这里

Close_icon类似喽
Startup 一个函数指针,这个最重要了 ,点击图片你希望有什么样的反应。
DirectOpen 好像没怎么用到 设置为NULL即可

来一个具体例子

K_ModuleItem_Typedef  audio_recorder_board =

{

  7,

  "audio recorder   ",

  open_recorder,

  0,

  Startup,

  NULL,

}

类型 K_ModulePropertyTypedef

typedef  struct

{

  const K_ModuleItem_Typedef   *module;

  uint8_t   in_use;

  uint8_t   win_state;

}

K_ModulePropertyTypedef;

模块属性
包含一个模块指针,指向上面定义的模块
win_state 表示当前模块是否在后台运行,如果在后台运行,那么再次打开的时候只需要显示就可以了,而不需要新建。
in_use 当前模块是否在运行
类型 K_ModuleOpenTypedef

typedef  struct

{

  char    ext[4];

  const K_ModuleItem_Typedef   *module;

}

K_ModuleOpenTypedef;

好像没怎么用到

在画一个总体关系图

几个重要函数
k_ModuleInit

void  k_ModuleInit(void)

{

  module_num = 0;

  openlink_num = 0;

  memset(module_prop, 0,  sizeof(module_prop));

  memset(open_link, 0,  sizeof(module_prop));

}

module_num和openlink_num为全局变量,记录模块总数和打开总数。

K_ModulePropertyTypedef    module_prop [MAX_MODULES_NUM];

K_ModuleOpenTypedef        open_link   [MAX_MODULES_NUM]

;定义的全局数组,存储所加载的模块参数

uint8_t  k_ModuleAdd(K_ModuleItem_Typedef *module)

{

  module_prop[module_num].in_use = 0;

  module_prop[module_num].win_state = 0;

  module_prop[module_num].module = module;

  module_num++;

  return 0;

}

添加一个模块,状态置0;

重点就在下面了,图标菜单是如何实现的
文件k_menu.c
在介绍这个之前不得不先说一下st的另外一个库
STM32746G_Discovery_STemWin_Addons_Keil.lib
St对默认皮肤和图标界面进行了封装。展现出来的效果就是demo那样了。

建立菜单界面的关键函数

void  k_InitMenu(void)

{

  uint8_t i = 0;

  WM_HWIN    hItem;

  WM_SetCallback(WM_GetDesktopWindowEx(0),  _cbBk);

  hIcon = ST_AnimatedIconView_CreateEx(0,

                                       0,

                                        LCD_GetXSize() - 80,

                                        LCD_GetYSize() - 0,

                                        WM_GetDesktopWindowEx(0),

                                        WM_CF_SHOW | WM_CF_HASTRANS ,

                                       0,

                                        ID_ICONVIEW_MENU,

                                       100,

                                       120,  40, 5);

  ST_AnimatedIconView_SetDualFont(hIcon,  &GUI_FontLubalGraph16, &GUI_FontLubalGraph16);

  ST_AnimatedIconView_SetSpace(hIcon,  GUI_COORD_Y, 0);

  ST_AnimatedIconView_SetSpace(hIcon,  GUI_COORD_X, 0);

  ST_AnimatedIconView_SetFrame(hIcon,  GUI_COORD_Y, 0);

  ST_AnimatedIconView_SetFrame(hIcon,  GUI_COORD_X, 0);

  ST_AnimatedIconView_SetTextColor(hIcon,  ICONVIEW_CI_UNSEL, GUI_STCOLOR_LIGHTBLUE);

  ST_AnimatedIconView_SetBkColor(hIcon,  ICONVIEW_CI_UNSEL, GUI_WHITE);

  ST_AnimatedIconView_SetBkColor(hIcon,  ICONVIEW_CI_SEL, GUI_WHITE);

  ST_AnimatedIconView_SetSel(hIcon, -1);

  ST_AnimatedIconView_SetDualTextColor(hIcon,  ICONVIEW_CI_SEL, GUI_STCOLOR_LIGHTBLUE, GUI_STCOLOR_DARKBLUE    );

  for (i = 0; i < k_ModuleGetNumber();  i++)

  {

    ST_AnimatedIconView_AddIcon(hIcon,  module_prop.module->open_icon, module_prop.module->close_icon,  (char *)module_prop.module->name);

  }

  hItem = TEXT_CreateEx(407, 152, 260, 20,  WM_GetDesktopWindowEx(0), WM_CF_SHOW, TEXT_CF_LEFT, ID_FEATURES_FPU,  "FPU : ON");

  TEXT_SetFont(hItem, GUI_FONT_8_1);

  TEXT_SetTextColor(hItem, GUI_WHITE);

  hItem = TEXT_CreateEx(407, 167, 260, 20,  WM_GetDesktopWindowEx(0), WM_CF_SHOW, TEXT_CF_LEFT, ID_FEATURES_IC,  "I-Cache : ON");

  TEXT_SetFont(hItem, GUI_FONT_8_1);

  TEXT_SetTextColor(hItem, GUI_WHITE);

  hItem = TEXT_CreateEx(407, 182, 260, 20, WM_GetDesktopWindowEx(0),  WM_CF_SHOW, TEXT_CF_LEFT, ID_FEATURES_DC, "D-Cache : ON");

  TEXT_SetFont(hItem, GUI_FONT_8_1);

  TEXT_SetTextColor(hItem, GUI_WHITE);

  hCPULoad = TEXT_CreateEx(407, 198, 260, 20,  WM_GetDesktopWindowEx(0), WM_CF_SHOW, TEXT_CF_LEFT, ID_FEATURES_CPU,  "MCU Load : --%");

  TEXT_SetFont(hCPULoad, GUI_FONT_8_1);

  TEXT_SetTextColor(hCPULoad,  GUI_WHITE);

  hItem = TEXT_CreateEx(407, 212, 260, 20,  WM_GetDesktopWindowEx(0), WM_CF_SHOW, TEXT_CF_LEFT, ID_FEATURES_FREQ,  "Clk : 200 MHz");

  TEXT_SetFont(hItem, GUI_FONT_8_1);

  TEXT_SetTextColor(hItem, GUI_WHITE);

  hRefreshTimer =  WM_CreateTimer(WM_GetDesktopWindowEx(0), 0, 500, 0);

意思跟据函数名称就可以看得出来。
对界面的响应在回调函数中

static  void _cbBk(WM_MESSAGE * pMsg) {

  uint32_t NCode, Id;

  static uint8_t sel;

  WM_HWIN    hItem;

  char tmp[16];

  switch (pMsg->MsgId)

  {

  case WM_PAINT:

    GUI_SetBkColor(GUI_WHITE);

    GUI_Clear();

    /*H/W Information */

    GUI_SetColor(0x007C18CC);

    GUI_AA_FillRoundedRect(400, 31, 780, 238,  15);

    GUI_DrawBitmap(&bmF7Logo, 400, 47);

    break;

  case WM_TIMER:

    hItem = WM_GetDialogItem(pMsg->hWin,  ID_FEATURES_CPU);

    sprintf((char *)tmp , "MCU Load :  %d%%",  osGetCPUUsage());

    TEXT_SetText(hItem, tmp);

    WM_InvalidateWindow(hItem);

    WM_Update(hItem);

    WM_RestartTimer(pMsg->Data.v, 1000);

    break;

  case WM_NOTIFY_PARENT:

    Id     = WM_GetId(pMsg->hWinSrc);

     NCode = pMsg->Data.v;

//这里开始处理图标响应

    switch (NCode)

    {

    case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if (Id == ID_ICONVIEW_MENU)//点击的是菜单

      {

        sel =  ST_AnimatedIconView_GetSel(pMsg->hWinSrc);//得到点击图标的idex

        if(sel < k_ModuleGetNumber())

        {

           ST_AnimatedIconView_SetSel(pMsg->hWinSrc, -1);

          if(module_prop[sel].in_use == 0)

          {

             module_prop[sel].module->startup(pMsg->hWin, 0, 0);//进入此功能app

            module_prop[sel].in_use = 1;//注明正在运行

          }

          else if(module_prop[sel].win_state == 1)//如果是后台运行

          {

             module_prop[sel].module->startup(pMsg->hWin, 0, 0);

          }

        }

        else

        {

          WM_InvalidateWindow  (pMsg->hWinSrc);

        }

      }

      break;

     case WM_NOTIFICATION_CHILD_DELETED://退出功能

        module_prop[sel].in_use = 0;

        module_prop[sel].win_state = 0;

        break;

    default:

      break;

    }

    break;

  default:

    WM_DefaultProc(pMsg);

  }

}

到这里就应该比较明白了,当然还存在很多细节和技巧,需要更进一步研究

如果想要加入一个模块或删除一个模块,给对应的数据结构填充数据。

菜单初始化则会对所有的菜单进行自动调整显示,如果多余8个,应该会自动到第二页。

当用户点击图标项,iconview会发送消息给父窗口,然后根据所点击的图标索引调用相应的入口函数

网友A:
DEMO的代码真不是一时半会儿能学会的。
看了一天只是看了个皮毛,结构弄清楚了点。
确实是高手写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DEMO的代码真不是一时半会儿能学会的。
看了一天只是看了个皮毛,结构弄清楚了点。
确实是高手写的啊。

是的,写的非常好,结构很清晰,可以用在自己的项目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