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wer pcb激活成功为什么还显示以DEMO状态运行

楼主:
如题,求大神指点
按照安装说明上讲的,出现这个图就证明激活成功了,为什么还是以DEMO运行呢?

网友:
重启后,如果还是这样就是没有安装成功

网友A:
已经明确告诉你虽然有license,但是这个license并不是针对你的电脑的,所以你必须要自己生成一个license.

网友B:
估计是的 HOST name 那里弄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已经明确告诉你虽然有license,但是这个license并不是针对你的电脑的,所以你必须要自己生成一个license.

生成license的步骤也没错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的 HOST name 那里弄错了!

求具体步骤

网友:
把MentorKG放到pads的安装目录,运行,稍等一下会弹出一个txt文件,将这个文件保存成.dat或.lic文件,然后在系统环境变量里加入变量名MGLS_LICENSE_FILE,目录指向上面生的文件的路径。如果还不行那就是破解的问题,而不是license的问题了。

网友C:
谢谢大家,问题已解决,DOS命令那块出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大家,问题已解决,DOS命令那块出错了

问题解决了就好~

网友:
楼主能不能发我个安装教程,我也在安这个软件,实在是不会安,740926329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