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电路为什么电感啸叫?

楼主:
电感是一种储能元件,用在LC振荡电路、中低频的滤波电路,DC-DC能量转换等等,其应用频率范围很少超过50MHz。
从阻抗频率曲线图可知,工作频率低于谐振频率时,电感器件表现出电感性,阻抗随着频率的升高而增大:当工作频率高于谐振频率时,电感器件表现出电容性,阻抗随着频率的升高而减小。因此,在应用中,应选择谐振频率点高于工作频率的电感为电源滤波选用电感时,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①电感与电容组成低通滤波器时,电感值是一个很关键的参数。电感器件资料标称的电感值,是工作频率低于谐振频率点的值,如果工作频率高于谐振频率,则电感值将会随着工作频率的升高而急剧减小,逐步呈现电容性。
  ②电感用于电源滤波时,需要考虑由于其直流电阻而引起的压降。
  ③用于电源滤波时,电感的工作电流必须小于额定电流。如果工作电流大于额定电流,电感未必会损坏,但是电感值可能低于标称值。
几个主要有关参数
  ①电感值范围:1-470uH
  ②直流电阻:有多种直流电阻可供选择,电感值越大,对应的直流电阻也越大。一般信号用电感,其直流电阻比高频信号用电感和电源用电感大一些,最小的直流电阻一般为几毫欧,大的几欧
  ③自谐振频率:几十兆赫兹到几百兆赫兹。电感值越大,其对应的自谐振频率越小。
  ④额定电流:几毫安到几十毫安。电感值越大,其对应的额定电流越小。
  工作频率低于谐振频率时,电感值基本保持稳定:但工作频率超过谐振频率后,电感值将会先增大,达到一定频率后,将迅速减小。
  从阻抗频率曲线图可知,工作频率低于谐振频率时,电感器件表现出电感性,阻抗随着频率的升高而增大:当工作频率高于谐振频率时,电感器件表现出电容性,阻抗随着频率的升高而减小。因此,在应用中,应选择谐振频率点高于工作频率的电感为电源滤波选用电感时,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①电感与电容组成低通滤波器时,电感值是一个很关键的参数。电感器件资料标称的电感值,是工作频率低于谐振频率点的值,如果工作频率高于谐振频率,则电感值将会随着工作频率的升高而急剧减小,逐步呈现电容性。
  ②电感用于电源滤波时,需要考虑由于其直流电阻而引起的压降。
  ③用于电源滤波时,电感的工作电流必须小于额定电流。如果工作电流大于额定电流,电感未必会损坏,但是电感值可能低于标称值。
  电感啸叫原因
  如果耳朵能听到啸叫(吱吱声),可以肯定电感两端存在一个20HZ-20KHZ(人耳范围)左右的开关电流。
  例如DC-DC电路的电感啸叫,由于负载电流过大
  DC内部有一个限流保护电路,当负载超过IC内部的开关(MOS)电流时,限流检测电路判断负载电流过大,会立即调整DAC内部开关占空比,或者立即停止开关工作,直到检测负载电流在标准范围内时,在重新启动正常的工作开关。从停止开关到重启开关的时间周期正好是几KHZ的频率,正因为这个周期的开关频率产生啸叫
  改善对策:降低负载电流或更换功率稍大的DC-DC,更改输出电容等方法
  负载电流或电压过大导致
  电感引起的噪声问题:
  电感--由于电流变化产生的感应电压引起传输线效应,突变,串扰,开关噪声,轨道塌陷,地弹和大大多数电磁干扰源(EMI)
  例如:
  数字电路具有噪声,饱和逻辑(例如TTL和CMOS)在开关过程中会短暂地从电源吸入大电流,从而在数字地上引起的噪声就会很大,但由于逻辑级的抗扰度可达数百毫伏以上(由于电感引起--电流变化产生的感应电压)
  电感加入磁芯,主要目的是为了提高电感线圈的电感(或互感)量。
  反动电势:
  反电动势是指有反抗电流发生改变的趋势而产生电动势,其本质上属于感应电动势。
  反动电势的由来:电流的变化引起磁场的变化。根据麦克斯韦的说法,变化磁场的周围会产生电场,电场对其中的电荷会有电场力,电场力是非静电力,产生电动势
  当电流是从小增加到大时,产生的反向电动势的方向与原电压方向相同。当电流从大到小时,产生的反向电动势的方向与原电压方向相反。

网友:
原来如此

网友:
说的好~学习了

小店

网友:
原来如此,受教了

网友:
这分析的象教授

网友:
电感啸叫的原因只有过流和过压的情况吗?处于DCM模式下会不会产生啸叫?

网友:
分析的有道理,以前没这样想过

网友A:
除了OCP/OVP,如果反馈环节不稳定或者负载电流在按照声频的频率变化,也会造成电感啸叫的现象,可以更改反馈阻容网络或者输出电容电感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除了OCP/OVP,如果反馈环节不稳定或者负载电流在按照声频的频率变化,也会造成电感啸叫的现象,可以更改反 ...

说的对

网友A:
请问下版主如何收藏或者关注感兴趣的帖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下版主如何收藏或者关注感兴趣的帖子?
帖子下面有收藏

网友:
如果想看收藏的帖子,可以在论坛的ID号的后面

网友:
讲的很详细。除了以上原因,引起啸叫还有可能是输出端电容。尤其是叠层陶瓷电容,多层叠片,有晶体振动的效应引起啸叫。

网友:
分析的好。

网友:
 改善对策:降低负载电流或更换功率稍大的DC-DC,更改输出电容等方法

这个是增大输出电容还是减少输出电容??可以换额定电流更大的电感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