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时钟装上电池就不起震,不放电池就能正常工作

楼主:
该怎么办,如果不装电池时间不能连续。晶振用的32.768 ,负载电容试过20p,15p,后又组成7.5p,都是开机不能起震,即使开机起震了,运行几个小时也会停下来

网友:
没有人来。。。。

网友:
还木有人来,我在晶振两管脚并了一个4.7M的电阻,仍然装上电池就时间就停止

网友:
也许我找到故障的原因了   先跑跑试试

网友:
还不确定是不是这个原因,大家先等等哈

网友:
跑了一个小时 ,又停了

网友A:
哦,我记得以前ic爬虫遇到过这个问题。是说你选晶振的姿势不对,选了一个不好的晶振。。。按照官方demo板给的那种晶振就可以正常起震了,注意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哦,我记得以前ic爬虫遇到过这个问题。是说你选晶振的姿势不对,选了一个不好的晶振。。。按照官方demo板给 ...

晶振我换了一个了,还是这样

网友B:
官方说要负载电容为6pF的晶振.  stm32对晶振是非常挑剔的 ..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官方说要负载电容为6pF的晶振.  stm32对晶振是非常挑剔的 ..

不过  我的这个只有在装上电池时才会启动不起来  不装电池  只是给板子供电可以起振  搞不明白为什么

网友B:
看看你的供电电路

网友:
是不是理解错负载电容的意义了?

每个晶振都有负载电容这个参数,32768晶振一般都比较小。

C1电容是IC生产中引入的,当芯片确定时这些数值就已经确定。△C是布局布线引入的电容。  每个晶振xtal都有要求的负载电容才能实现精确的震荡频率,由上图可知,由于IC以及布局布线,已经引入了C1和△C,其实还引入了其他寄生电容,比如Cic,但是这些寄生电容比较小,因此忽略不计。为了使内部集成电容C1和外部电容构成电容三点谐振电路,需要在外部OSCI与地之间接入一个外接电容C。一旦接入C2,则C1,C2,△C,xtal构成电容三点式谐振回路,此时C1,C2,△C需要满足xtal的负载电容要求,即C1*C2/(C1+C2)+△C要满足xtal的负载电容要求。当布局布线确定,电容△C已知,芯片确定,C1已知(在一个范围内,典型值25pf,最小15pf,最大35pf),xtal确定,需要的负载电容已知时,就可以计算出外接电容数值大小。

上面这个是官方的解释,在我看来,一般在芯片外面也会画C1和C2的,而且一般人把C1C2设置成一样大小。然后,在某些芯片内部是让配置电容大小的,比如MSP430x2里就有这个项目,配置的这个很像那个△C。

既然晶振的负载电容是固定的(采购元件的时候就决定了),△C是可以配置的,那么外部C1和C2就好算多了。负载电容=C1*C2/(C1+C2)+△C,如果C1=C2=C,那么C=(负载电容-△C)*2。

印象中见过的32768晶振负载电容一般是12.5pF的,我一般情况下用这种晶振的时候都不焊接C1和C2,而是在内部直接将△C配置成12.5pF。

网友C:
对了,你是怎么知道它停下来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了,你是怎么知道它停下来了的?

液晶上有时间,时间停下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看你的供电电路

供电电路就是直接接了一个纽扣电池呀 ,后来我又在之间加了一个4148,也不行

网友:
原理图的话,可以根据具体的型号参考官方的板子哦。RTC的时钟的话,这个要看下时钟树呢。我记得RTC好像可以有几个时钟来源呢。看看您的程序中RTC时钟的选择呢。

网友:
遇到过这问题,下载口的电容不能用错,否则没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