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个msp430FR5969多通道AD采样和串口调试的程序以及12864串口显示程序

楼主:
程序说明:依据MSP430FR5969launchpad 开箱程序改编而成。编程环境:IAR6.01
程序有三个部分:1.多通道采集, 主要在FRAMLogMode.C中,中断在主函数中;
                2.串口调试,老生常谈,在主函数中;
                3.12864串行显示程序;
支持IAR、CCS。
/*******************************************************************************
*
* FRAMLogMode.c
*
* MSP430FR5969 wakes up every 5 seconds from LPM3.5 to measure and store its
* internal temperature sensor & battery monitor data to FRAM
*
* June 2014
* E. Chen
*
*revised by James Zhu  October.2015  Nankai Universitiy  改编为多通道AD采集程序
******************************************************************************/

#include "main.h"
#include "driverlib.h"
#include "LCD12864P.h"//12864的串行写入相关驱动函数

unsigned long int get0=0,get1=0,get2=0,get3=0,a0=0;
double  a3=0,a1=0,a2=0;
unsigned long b0[10]={0},b1[10]={0},b2[10]={0},b3[10]={0};
unsigned  int s1=0,s2=0,s3=0,s4=0;

unsigned  int framLog(unsigned int x)
{
    //Initialize the ADC12B Module
    /*
     * Base address of ADC12B Module
     * Use internal ADC12B bit as sample/hold signal to start conversion
     * USE MODOSC 5MHZ Digital Oscillator as clock source
     * Use default clock divider/pre-divider of 1
     * Use Temperature Sensor and Battery Monitor internal channels
     */
    ADC12_B_initParam initParam = {0};
    initParam.sampleHoldSignalSourceSelect = ADC12_B_SAMPLEHOLDSOURCE_SC;
    initParam.clockSourceSelect = ADC12_B_CLOCKSOURCE_ACLK;
    initParam.clockSourceDivider = ADC12_B_CLOCKDIVIDER_1;
    initParam.clockSourcePredivider = ADC12_B_CLOCKPREDIVIDER__1;
    initParam.internalChannelMap = ADC12_B_NOINTCH;
    //initParam.internalChannelMap = ADC12_B_TEMPSENSEMAP | ADC12_B_BATTMAP;
    ADC12_B_init(ADC12_B_BASE, &initParam);

    //Enable the ADC12B module
    ADC12_B_enable(ADC12_B_BASE);

    // Sets up the sampling timer pulse mode
    ADC12_B_setupSamplingTimer(ADC12_B_BASE,
                               ADC12_B_CYCLEHOLD_128_CYCLES,
                               ADC12_B_CYCLEHOLD_128_CYCLES,
                               ADC12_B_MULTIPLESAMPLESENABLE);

     // Maps Temperature Sensor input channel to Memory 0 and select voltage references
    /*
     * Base address of the ADC12B Module
     * Configure memory buffer 0
     * Map input A2 to memory buffer 0
     * Vref+ = IntBuffer
     * Vref- = AVss
     * Memory buffer 0 is not the end of a sequence
     */
    ADC12_B_configureMemoryParam configureMemoryParam = {0};//初始化,下边配置
    configureMemoryParam.memoryBufferControlIndex = ADC12_B_MEMORY_0;
    configureMemoryParam.inputSourceSelect = ADC12_B_INPUT_A2;//原程序:ADC12_B_INPUT_TCMAP
    configureMemoryParam.refVoltageSourceSelect =
        ADC12_B_VREFPOS_INTBUF_VREFNEG_VSS; //vref+= IntBuffer,Vref- = AVss
    configureMemoryParam.endOfSequence = ADC12_B_NOTENDOFSEQUENCE;//非转换结束通道
    configureMemoryParam.windowComparatorSelect =
        ADC12_B_WINDOW_COMPARATOR_DISABLE;
    configureMemoryParam.differentialModeSelect =
        ADC12_B_DIFFERENTIAL_MODE_DISABLE;//配置完全
    ADC12_B_configureMemory(ADC12_B_BASE, &configureMemoryParam);//configureMemoryParam                            ADC12_B_MULTIPLESAMPLESENABLE);
  // Maps Temperature Sensor input channel to Memory 0 and select voltage references
    /*
     * Base address of the ADC12B Module
     * Configure memory buffer 0
     * Map input A7 to memory buffer 0
     * Vref+ = IntBuffer
     * Vref- = AVss
     * Memory buffer 0 is not the end of a sequence
     */
    //ADC12_B_configureMemoryParam configureMemoryParam = {0};//初始化,下边配置
    configureMemoryParam.memoryBufferControlIndex = ADC12_B_MEMORY_1;
    configureMemoryParam.inputSourceSelect = ADC12_B_INPUT_A7;//原程序:ADC12_B_INPUT_TCMAP
    configureMemoryParam.refVoltageSourceSelect =
        ADC12_B_VREFPOS_INTBUF_VREFNEG_VSS; //vref+= IntBuffer,Vref- = AVss
    configureMemoryParam.endOfSequence = ADC12_B_NOTENDOFSEQUENCE;//非转换结束通道
    configureMemoryParam.windowComparatorSelect =
        ADC12_B_WINDOW_COMPARATOR_DISABLE;
    configureMemoryParam.differentialModeSelect =
        ADC12_B_DIFFERENTIAL_MODE_DISABLE;//配置完全
    ADC12_B_configureMemory(ADC12_B_BASE, &configureMemoryParam);//configureMemoryParam
    // Maps Temperature Sensor input channel to Memory 0 and select voltage references
    /*
     * Base address of the ADC12B Module
     * Configure memory buffer 0
     * Map input A7 to memory buffer 0
     * Vref+ = IntBuffer
     * Vref- = AVss
     * Memory buffer 0 is not the end of a sequence
     */
    //ADC12_B_configureMemoryParam configureMemoryParam = {0};//初始化,下边配置
    configureMemoryParam.memoryBufferControlIndex = ADC12_B_MEMORY_2;
    configureMemoryParam.inputSourceSelect = ADC12_B_INPUT_A3;//原程序:ADC12_B_INPUT_TCMAP
    configureMemoryParam.refVoltageSourceSelect =
        ADC12_B_VREFPOS_INTBUF_VREFNEG_VSS; //vref+= IntBuffer,Vref- = AVss
    configureMemoryParam.endOfSequence = ADC12_B_NOTENDOFSEQUENCE;//非转换结束通道
    configureMemoryParam.windowComparatorSelect =
        ADC12_B_WINDOW_COMPARATOR_DISABLE;
    configureMemoryParam.differentialModeSelect =
        ADC12_B_DIFFERENTIAL_MODE_DISABLE;//配置完全
    ADC12_B_configureMemory(ADC12_B_BASE, &configureMemoryParam);//configureMemoryParam

    // Maps Battery Monitor input channel to Memory 0 and select voltage references
    /*
     * Base address of the ADC12B Module
     * Configure memory buffer 1
     * Map input A10 to memory buffer 1
     * Vref+ = IntBuffer
     * Vref- = AVss
     * Memory buffer 1 is the end of a sequence
     */
    configureMemoryParam.memoryBufferControlIndex = ADC12_B_MEMORY_3;
    configureMemoryParam.inputSourceSelect = ADC12_B_INPUT_A12;//原程序为:ADC12_B_INPUT_BATMAP
    configureMemoryParam.refVoltageSourceSelect =
        ADC12_B_VREFPOS_INTBUF_VREFNEG_VSS;
    configureMemoryParam.endOfSequence = ADC12_B_ENDOFSEQUENCE;//标志转换结束
    configureMemoryParam.windowComparatorSelect =
        ADC12_B_WINDOW_COMPARATOR_DISABLE;
    configureMemoryParam.differentialModeSelect =
        ADC12_B_DIFFERENTIAL_MODE_DISABLE;
    ADC12_B_configureMemory(ADC12_B_BASE, &configureMemoryParam);

    // Clear memory buffer 0 interrupt
    ADC12_B_clearInterrupt(ADC12_B_BASE,
                           0,
                           ADC12_B_IFG3   //ADC12 Memory 1 Interrupt Flag
                           );

    // Enable memory buffer 0 interrupt
    ADC12_B_enableInterrupt(ADC12_B_BASE,
                            ADC12_B_IE3,//ADC12 Memory 1 Interrupt Enable
                            0,
                            0);

    // Configure internal reference
    while(Ref_A_isRefGenBusy(REF_A_BASE));              // If ref generator busy, WAIT
    Ref_A_enableTempSensor(REF_A_BASE);
    Ref_A_setReferenceVoltage(REF_A_BASE, REF_A_VREF2_5V);
    Ref_A_enableReferenceVoltage(REF_A_BASE);

    // Start timer
    Timer_A_initUpModeParam param = {0};
    param.clockSource = TIMER_A_CLOCKSOURCE_ACLK;
    param.clockSourceDivider = TIMER_A_CLOCKSOURCE_DIVIDER_1;
    param.timerPeriod = 13;
    param.timerInterruptEnable_TAIE = TIMER_A_TAIE_INTERRUPT_DISABLE;
    param.captureCompareInterruptEnable_CCR0_CCIE =
                    TIMER_A_CCIE_CCR0_INTERRUPT_ENABLE;
    param.timerClear = TIMER_A_DO_CLEAR;
    param.startTimer = true;
    Timer_A_initUpMode(TIMER_A0_BASE, ¶m);

    __bis_SR_register(LPM3_bits | GIE);       // Enter LPM3. Delay for Ref to settle.

    Timer_A_stop(TIMER_A0_BASE);
    //Enable/Start sampling and conversion
    /*
     * Base address of ADC12B Module
     * Start the conversion into memory buffer 0
     * Use the single-channel, single-conversion mode
     */
    ADC12_B_startConversion(ADC12_B_BASE,
                            ADC12_B_MEMORY_0,
                            ADC12_B_SEQOFCHANNELS);

    __bis_SR_register(LPM3_bits | GIE);   // Wait for conversion to complete
    __bic_SR_register(GIE);

    ADC12_B_disable(ADC12_B_BASE);
   //此处可以get转换结果并显示
     get0=ADC12_B_getResults(ADC12_B_BASE, ADC12_B_MEMORY_0);
     get1=ADC12_B_getResults(ADC12_B_BASE, ADC12_B_MEMORY_1);
     get2=ADC12_B_getResults(ADC12_B_BASE, ADC12_B_MEMORY_2);
     get3=ADC12_B_getResults(ADC12_B_BASE, ADC12_B_MEMORY_3);
                     if(x==0)
                    {
                      if(s1==0) //初次进入 清屏
                      {
                       Ini_Lcd(); s1=s1+1;s2=0;s3=0;s4=0;
                      }
                      lcd_pos(0,0);
                      Disp_HZ("拓扑输出",4); Send(1,':');
                      a3=10*2.5*get3/4095;//3000k,30k
                      get3=a3*100;
                      Disp_SZ(get3/1000);
                      Disp_SZ(get3/100%10);
                      Send(1,'.');
                      Disp_SZ(get3/10%10);
                     // Disp_SZ(get3%10);
                      Send(1,'V');

                       lcd_pos(2,2);
                      Send(1,'C'); Send(1,'H'); Send(1,'1'); Send(1,':'); //CH1
                      get0=2*25*100*get0/4095;//200k,200k
                      get0=get0+90;
                      a0=get0/1000;
                      if(a0)Disp_SZ(a0);
                      Send(1,'.');
                      Disp_SZ(get0/100%10);
                    //  Disp_SZ(get0/10%10);
                   //  Disp_SZ(get0%10);
                      Send(1,'V');

                        lcd_pos(3,2);
                      Send(1,'C'); Send(1,'H'); Send(1,'2'); Send(1,':'); //CH2
                      get1=3*25*100*get1/4095;//200k,100k
                      get1=get1+150;
                      Disp_SZ(get1/1000);
                      Send(1,'.');
                      Disp_SZ(get1/100%10);
                      //Disp_SZ(get1/10%10);
                     // Disp_SZ(get1%10);
                      Send(1,'V');

                        lcd_pos(4,2);
                      Send(1,'C'); Send(1,'H'); Send(1,'3'); Send(1,':'); //CH3
                      a2=101*2.5*get2/4095; //3000k,30k
                      get2=a2*10;//一个长公式 越界
                      Disp_SZ(get2/1000);
                      Disp_SZ(get2/100%10);
                      Disp_SZ(get2/10%10);
                     // Send(1,'.');
                     // Disp_SZ(get2%10);
                      Send(1,'V');

                   }

                  if(x==1)
                 {
                       if(s2==0) //初次进入 清屏
                      {
                       Ini_Lcd(); s2=s2+1;s1=0;s3=0;s4=0;
                      }
                      lcd_pos(2,2);
                      Send(1,'C'); Send(1,'H'); Send(1,'1'); Send(1,':'); //CH1
                      get0=2*25*100*get0/4095;//200k,200k
                      get0=get0+150;
                      a0=get0/1000;
                      if(a0)Disp_SZ(a0);
                      Send(1,'.');
                      Disp_SZ(get0/100%10);
                    //  Disp_SZ(get0/10%10);
                   //  Disp_SZ(get0%10);
                      Send(1,'V');

                       lcd_pos(3,2);
                      Send(1,'C'); Send(1,'H'); Send(1,'2'); Send(1,':'); //CH2
                      get1=3*25*100*get1/4095;//200k,100k
                      get1=get1+150;
                      Disp_SZ(get1/1000);
                      Send(1,'.');
                      Disp_SZ(get1/100%10);
                      //Disp_SZ(get1/10%10);
                     // Disp_SZ(get1%10);
                      Send(1,'V');

                       lcd_pos(4,2);
                      Send(1,'C'); Send(1,'H'); Send(1,'3'); Send(1,':'); //CH3
                      a2=101*2.5*get2/4095; //3000k,30k
                      get2=a2*10;//一个长公式 越界
                      Disp_SZ(get2/1000);
                      Disp_SZ(get2/100%10);
                      Disp_SZ(get2/10%10);
                     // Send(1,'.');
                     // Disp_SZ(get2%10);
                      Send(1,'V');
                 }
                  if(x==2)
                   {
                     if(s3==0) //初次进入 清屏
                      {
                       Ini_Lcd(); s3=s3+1;s1=0;s2=0;s4=0;
                      }
                      lcd_pos(3,2);
                      Send(1,'C'); Send(1,'H'); Send(1,'2'); Send(1,':'); //CH2
                      get1=3*25*100*get1/4095;//200k,100k
                      get1=get1+150;
                      Disp_SZ(get1/1000);
                      Send(1,'.');
                      Disp_SZ(get1/100%10);
                      //Disp_SZ(get1/10%10);
                     // Disp_SZ(get1%10);
                      Send(1,'V');

                      lcd_pos(4,2);
                      Send(1,'C'); Send(1,'H'); Send(1,'3'); Send(1,':'); //CH3
                      a2=101*2.5*get2/4095; //3000k,30k
                      get2=a2*10;//一个长公式 越界
                      Disp_SZ(get2/1000);
                      Disp_SZ(get2/100%10);
                      Disp_SZ(get2/10%10);
                     // Send(1,'.');
                     // Disp_SZ(get2%10);
                      Send(1,'V');
                    }
                   if(x==3)
                   {
                     if(s4==0) //初次进入 清屏
                      {
                       Ini_Lcd(); s4=s4+1;s1=0;s2=0;s3=0;
                      }
                      lcd_pos(4,2);
                      Send(1,'C'); Send(1,'H'); Send(1,'3'); Send(1,':'); //CH3
                      a2=101*2.5*get2/4095; //3000k,30k
                      get2=a2*10;//一个长公式 越界
                      Disp_SZ(get2/1000);
                      Disp_SZ(get2/100%10);
                      Disp_SZ(get2/10%10);
                     // Send(1,'.');
                     // Disp_SZ(get2%10);
                      Send(1,'V');
                   }
                   return 1;

}

下面是主程序中的部分:
/*******************************************************************************
*
* main.c
*
* Out of Box Demo for the MSP-EXP430FR5969
* Main loop, initialization, and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s
*
* June 2014
* E. Chen
*
*Revised by James Zhu  October.2015  Nankai Universitiy
******************************************************************************/
#include "main.h"
#include "FRAMLogMode.h"
#include "driverlib.h"
#include "LCD12864P.h"//12864的串行写入相关驱动函数
uint8_t RXData1 = 0, TXData1 = 0,RXData2 = 0, TXData2 = 0;
uint8_t check1 = 0,check2 = 0,command=0;
uint8_t t1=0,t2=0;//初次执行函数 清屏

void Init_Clock()
{
  // LFXT Setup
        //Set PJ.4 and PJ.5 as Primary Module Function Input.
        /*

         * Select Port J
         * Set Pin 4, 5 to input Primary Module Function, LFXT.
         */
        GPIO_setAsPeripheralModuleFunctionInputPin(
                GPIO_PORT_PJ,
                GPIO_PIN4 + GPIO_PIN5,
                GPIO_PRIMARY_MODULE_FUNCTION
                );
    // Set DCO frequency to 1 MHz
    CS_setDCOFreq(CS_DCORSEL_0, CS_DCOFSEL_0);
    //Set external clock frequency to 32.768 KHz
    CS_setExternalClockSource(32768, 0);
    //Set ACLK=LFXT
    CS_initClockSignal(CS_ACLK, CS_LFXTCLK_SELECT, CS_CLOCK_DIVIDER_1);
    // Set SMCLK = DCO with frequency divider of 1
    CS_initClockSignal(CS_SMCLK, CS_DCOCLK_SELECT, CS_CLOCK_DIVIDER_1);
    // Set MCLK = DCO with frequency divider of 1
    CS_initClockSignal(CS_MCLK, CS_DCOCLK_SELECT, CS_CLOCK_DIVIDER_1);
    //Start XT1 with no time out
    CS_turnOnLFXT(CS_LFXT_DRIVE_0);
}
/*
* UART Communication Initialization
*/
void Init_UART1()
{
   // Configure UART pins  Set P2.0 and P2.1 as Secondary Module Function Input.
   GPIO_setAsPeripheralModuleFunctionInputPin(GPIO_PORT_P2,GPIO_PIN0 + GPIO_PIN1,GPIO_SECONDARY_MODULE_FUNCTION);
   //配置传输指示灯
   GPIO_setAsOutputPin( GPIO_PORT_P1, GPIO_PIN0);       //配置P1.0为输出
   GPIO_setOutputLowOnPin( GPIO_PORT_P1, GPIO_PIN0 );   //配置P1.0输出低
    // Configure UART
    EUSCI_A_UART_initParam param = {0};
    param.selectClockSource = EUSCI_A_UART_CLOCKSOURCE_SMCLK;
    param.clockPrescalar = 6;
    param.firstModReg = 8;
    param.secondModReg = 0x20;
    param.parity = EUSCI_A_UART_NO_PARITY;
    param.msborLsbFirst = EUSCI_A_UART_LSB_FIRST;
    param.numberofStopBits = EUSCI_A_UART_ONE_STOP_BIT;
    param.uartMode = EUSCI_A_UART_MODE;
    param.overSampling = EUSCI_A_UART_OVERSAMPLING_BAUDRATE_GENERATION;

    if(STATUS_FAIL == EUSCI_A_UART_init(EUSCI_A0_BASE, ¶m))
        return;
    EUSCI_A_UART_enable(EUSCI_A0_BASE);
    EUSCI_A_UART_clearInterrupt(EUSCI_A0_BASE,
                                EUSCI_A_UART_RECEIVE_INTERRUPT);
    // Enable USCI_A0 RX interrupt
    EUSCI_A_UART_enableInterrupt(EUSCI_A0_BASE,EUSCI_A_UART_RECEIVE_INTERRUPT); // Enable interrupt

}

int main(void) {
  // Stop WDT
        WDTCTL = WDTPW + WDTHOLD;
        PMM_unlockLPM5();
        Init_Clock();
        Init_UART1();
        Ini_Lcd();
     __enable_interrupt(); // Enable globale interrupt
    // lcd_pos(0,0);
    // Disp_HZ("串口测试",4);Send(1,':');
    while (1)
    {
       if(check1==1)
          {
            GPIO_toggleOutputOnPin( GPIO_PORT_P1,GPIO_PIN0 );  //翻转P1.0状态
             __delay_cycles( 40 );
            // if(RXData1-0x30<=4)//只有接收到0~4 才能传给command

               command=RXData1-0x30;

             //TXData1 = RXData1+1;
            // EUSCI_A_UART_transmitData(EUSCI_A0_BASE,TXData1);

             check1=0;

        }
         else
         {
           if(command>=4)
          {
            if(t1==0)//初次进入清屏
              {
                Ini_Lcd(); t1=1;
              }
               lcd_pos(0,0);Disp_HZ("命令超出范围",6);
               lcd_pos(2,0);Disp_HZ("当前命令",4); Send(1,':');Send(1,command+0x30); //进入串口调试模式
               lcd_pos(4,2);Disp_HZ("请输入",3); Send(1,':');Send(1,'0');Send(1,'-');Send(1,'4');//0~4

          }
            if(command<4)
            {  t1=0; }

            framLog(command);

          }

        __no_operation();
    }
}

/*
* ADC12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
* Exits LPM3 when Temperature/Voltage data is ready
*/
#pragma vector = ADC12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ADC12_ISR(void)
{
  switch(__even_in_range(ADC12IV,76))
  {
    case  ADC12IV_NONE:       break;           // Vector  0:  No interrupt
    case  ADC12IV_ADC12OVIFG: break;          // Vector  2:  ADC12MEMx Overflow
    case  ADC12IV_ADC12TOVIFG: break;         // Vector  4:  Conversion time overflow
    case  ADC12IV_ADC12HIIFG: break;          // Vector  6:  ADC12HI
    case  ADC12IV_ADC12LOIFG: break;          // Vector  8:  ADC12LO
    case ADC12IV_ADC12INIFG: break;           // Vector 10:  ADC12IN
    case ADC12IV_ADC12IFG0:                   // Vector 12:  ADC12MEM0
        ADC12IFGR0 &= ~ADC12IFG0;             // Clear interrupt flag
        __bic_SR_register_on_exit(LPM3_bits); // Exit active CPU
        break;
    case ADC12IV_ADC12IFG1:                   // Vector 14:  ADC12MEM1
        ADC12IFGR0 &= ~ADC12IFG1;             // Clear interrupt flag
        __bic_SR_register_on_exit(LPM3_bits); // Exit active CPU
        break;
    case ADC12IV_ADC12IFG2:
        ADC12IFGR0 &= ~ADC12IFG2;             // Clear interrupt flag
        __bic_SR_register_on_exit(LPM3_bits); // Exit active CPU
      break;            // Vector 16:  ADC12MEM2
    case ADC12IV_ADC12IFG3:ADC12IFGR0 &= ~ADC12IFG3;             // Clear interrupt flag
        __bic_SR_register_on_exit(LPM3_bits); // Exit active CPU
        break;            // Vector 18:  ADC12MEM3
    case ADC12IV_ADC12IFG4: break;            // Vector 20:  ADC12MEM4
    case ADC12IV_ADC12IFG5: break;            // Vector 22:  ADC12MEM5
    case ADC12IV_ADC12IFG6: break;            // Vector 24:  ADC12MEM6
    case ADC12IV_ADC12IFG7: break;            // Vector 26:  ADC12MEM7
    case ADC12IV_ADC12IFG8: break;            // Vector 28:  ADC12MEM8
    case ADC12IV_ADC12IFG9: break;            // Vector 30:  ADC12MEM9
    case ADC12IV_ADC12IFG10: break;           // Vector 32:  ADC12MEM10
    case ADC12IV_ADC12IFG11: break;           // Vector 34:  ADC12MEM11
    case ADC12IV_ADC12IFG12: break;           // Vector 36:  ADC12MEM12
    case ADC12IV_ADC12IFG13: break;           // Vector 38:  ADC12MEM13
    case ADC12IV_ADC12IFG14: break;           // Vector 40:  ADC12MEM14
    case ADC12IV_ADC12IFG15: break;           // Vector 42:  ADC12MEM15
    case ADC12IV_ADC12IFG16: break;           // Vector 44:  ADC12MEM16
    case ADC12IV_ADC12IFG17: break;           // Vector 46:  ADC12MEM17
    case ADC12IV_ADC12IFG18: break;           // Vector 48:  ADC12MEM18
    case ADC12IV_ADC12IFG19: break;           // Vector 50:  ADC12MEM19
    case ADC12IV_ADC12IFG20: break;           // Vector 52:  ADC12MEM20
    case ADC12IV_ADC12IFG21: break;           // Vector 54:  ADC12MEM21
    case ADC12IV_ADC12IFG22: break;           // Vector 56:  ADC12MEM22
    case ADC12IV_ADC12IFG23: break;           // Vector 58:  ADC12MEM23
    case ADC12IV_ADC12IFG24: break;           // Vector 60:  ADC12MEM24
    case ADC12IV_ADC12IFG25: break;           // Vector 62:  ADC12MEM25
    case ADC12IV_ADC12IFG26: break;           // Vector 64:  ADC12MEM26
    case ADC12IV_ADC12IFG27: break;           // Vector 66:  ADC12MEM27
    case ADC12IV_ADC12IFG28: break;           // Vector 68:  ADC12MEM28
    case ADC12IV_ADC12IFG29: break;           // Vector 70:  ADC12MEM29
    case ADC12IV_ADC12IFG30: break;           // Vector 72:  ADC12MEM30
    case ADC12IV_ADC12IFG31: break;           // Vector 74:  ADC12MEM31
    case ADC12IV_ADC12RDYIFG: break;          // Vector 76:  ADC12RDY
    default: break;
  }
}

/*
* Timer0_A3 Interrupt Vector (TAIV) handler
* Used to trigger ADC conversion every 0.125 seconds
*
*/
#pragma vector=TIMER0_A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0_A0_ISR(void)
{
    __bic_SR_register_on_exit(LPM3_bits); // Exit active CPU
}

/*
* USCI_A0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 that receives PC GUI's commands
*/
#pragma vector = USCI_A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USCI_A0_ISR(void)
{
    switch (__even_in_range(UCA0IV, USCI_UART_UCTXCPTIFG)) {
        case USCI_NONE: break;
        case USCI_UART_UCRXIFG:
         RXData1 = EUSCI_A_UART_receiveData(EUSCI_A0_BASE);
          check1 = 1;
           // __bic_SR_register_on_exit(LPM3_bits); // Exit active CPU
            break;
        case USCI_UART_UCTXIFG: break;
        case USCI_UART_UCSTTIFG: break;
        case USCI_UART_UCTXCPTIFG: break;
    }
}

吐血分享,下载务必点赞。。。

程序文件夹

程序文件夹

msp430fr5969多通道AD采集程序+12864串行显示程序+串口调试程序

网友:
  此贴 应坛友:ytm1987  貌似是个新的坛友 之邀 分享给大家。

网友A:
谢谢分享,我先来点个赞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我先来点个赞

哈哈

网友:
非常感谢lz的分享,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
给力给力 点赞

网友:
赞赞赞赞赞赞赞赞
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
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
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
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
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

网友:
你要等级的话,回复字数一定要到达一定的字数,你才会有积分的说,所以你懂得

网友:
内容不错,很详细,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