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求助allegro绿油问题

楼主:
是这样的

在图中的黑色框里面,我想把那个比较大的焊盘,使用绿油分割成多个小的区域,如图绿色框所示的那种,但是整个焊盘仍然是连在一起的,只是使用绿油分割了一下,请问这应该怎么处理?

网友:
应该有阻焊层之类的可以标记吧...没研究过.....

网友A:
4号焊盘只能用shape来做了哦

网友A:
引用 网友A:
4号焊盘只能用shape来做了哦

用AutoCAD画好shape形状,在pad designer里面导入就可以生成一个新的焊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AutoCAD画好shape形状,在pad designer里面导入就可以生成一个新的焊盘了。

多谢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