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出的PWM频率不正确

楼主:
贴上代码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stdio.h"

//函数申明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void TIM3_GPIO_Config(void);
void TIM3_Mode_Config(void);
** 函数名称: main
** 功能描述: 主函数入口
** 参数描述:

:::::::::::::::::::::::::::::::::::::::::::::::::::::::::::::*/
int main(void)
{

        RCC_Configuration();
        TIM3_GPIO_Config();
        TIM3_Mode_Config();
        while(1);

}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3,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 RCC_APB2Periph_GPIOB, ENABLE);
}
void TIM3_GPIO_Config(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GPIOA Configuration: TIM3 channel 1 and 2 as alternate function push-pull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 | 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 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B Configuration: TIM3 channel 3 and 4 as alternate function push-pull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 GPIO_Pin_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 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void TIM3_Mode_Config(void)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ure;

    /* PWM信号电平跳变值 */
    u16 CCR1_Val = 500;
    u16 CCR2_Val = 375;
    u16 CCR3_Val = 250;
    u16 CCR4_Val = 125;

/* -----------------------------------------------------------------------
    TIM3 Configuration: generate 4 PWM signals with 4 different duty cycles:
    TIM3CLK = 36 MHz, Prescaler = 0x0, TIM3 counter clock = 36 MHz
    TIM3 ARR Register = 999 => TIM3 Frequency = TIM3 counter clock/(ARR + 1)
    TIM3 Frequency = 36 KHz.
    TIM3 Channel1 duty cycle = (TIM3_CCR1/ TIM3_ARR)* 100 = 50%
    TIM3 Channel2 duty cycle = (TIM3_CCR2/ TIM3_ARR)* 100 = 37.5%
    TIM3 Channel3 duty cycle = (TIM3_CCR3/ TIM3_ARR)* 100 = 25%
    TIM3 Channel4 duty cycle = (TIM3_CCR4/ TIM3_ARR)* 100 = 12.5%
  ----------------------------------------------------------------------- */

  /* Time base configuration */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999;       //当定时器从0计数到999,即为1000次,为一个定时周期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0;      //设置预分频:不预分频,即为36MHz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  //设置时钟分频系数:不分频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向上计数模式

  TIM_TimeBaseInit(TIM3, &TIM_TimeBaseStructure);

  /* PWM1 Mode configuration: Channel1 */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1;     //配置为PWM模式1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当定时器计数值小于CCR1_Val时为高电平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CCR1_Val;    //设置跳变值,当计数器计数到这个值时,电平发生跳变
  TIM_OC1Init(TIM3, &TIM_OCInitStructure);   //使能通道1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CCR2_Val;   //设置通道2的电平跳变值,输出另外一个占空比的PWM
  TIM_OC2Init(TIM3, &TIM_OCInitStructure);    //使能通道2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CCR3_Val; //设置通道3的电平跳变值,输出另外一个占空比的PWM
  TIM_OC3Init(TIM3, &TIM_OCInitStructure);   //使能通道3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CCR4_Val; //设置通道4的电平跳变值,输出另外一个占空比的PWM
  TIM_OC4Init(TIM3, &TIM_OCInitStructure);  //使能通道4

  //使能预装载寄存器
  TIM_OC1PreloadConfig(TIM3, TIM_OCPreload_Enable);
  TIM_OC2PreloadConfig(TIM3, TIM_OCPreload_Enable);
  TIM_OC3PreloadConfig(TIM3, TIM_OCPreload_Enable);
  TIM_OC4PreloadConfig(TIM3, TIM_OCPreload_Enable);

// 使能TIM3重载寄存器ARR
TIM_ARRPreloadConfig(TIM3, ENABLE);
TIM_Cmd(TIM3, ENABLE);                   //使能定时器3

实测4个通道PWM频率只有8KHZ   按理说应该是36MHZ/1000=36kHZ.

网友A:
哈哈,你是不是没有启用时钟啊,默认的是内部的8MHZ DCO ,因此输出是8KHZ。。。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你是不是没有启用时钟啊,默认的是内部的8MHZ DCO ,因此输出是8KHZ。。。

我是新手,求指教

网友A:
模仿 官方历程, 把MCLK SCLK 配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模仿 官方历程, 把MCLK SCLK 配置好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3,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 RCC_APB2Periph_GPIOB, ENABLE);
}
这里不是开了么,求详细解答,谢谢您

网友A:
在STM32中,有五个时钟源,为HSI、HSE、LSI、LSE、PLL。 其实是四个时钟源,如下图所示(灰蓝色),PLL是由锁相环电路倍频得到PLL时钟。
  ①、HSI是高速内部时钟,RC振荡器,频率为8MHz。
  ②、HSE是高速外部时钟,可接石英/陶瓷谐振器,或者接外部时钟源,频率范围为4MHz~16MHz。
  ③、LSI是低速内部时钟,RC振荡器,频率为40kHz。
  ④、LSE是低速外部时钟,接频率为32.768kHz的石英晶体。
其中40kHz的LSI供独立看门狗IWDG使用,另外它还可以被选择为实时时钟RTC的时钟源。另外,实时时钟RTC的时钟源还可以选择LSE,或者是HSE的128分频。RTC的时钟源通过RTCSEL[1:0]来选择。
  STM32中有一个全速功能的USB模块,其串行接口引擎需要一个频率为48MHz的时钟源。该时钟源只能从PLL输出端获取,可以选择为1.5分频或者1分频,也就是,当需要使用USB模块时,PLL必须使能,并且时钟频率配置为48MHz或72MHz。
  另外,STM32还可以选择一个时钟信号输出到MCO脚(PA8)上,可以选择为PLL输出的2分频、HSI、HSE、或者系统时钟。
  系统时钟SYSCLK,它是供STM32中绝大部分部件工作的时钟源。系统时钟可选择为PLL输出、HSI或者HSE。系统时钟最大频率为72MHz,它通过AHB分频器分频后送给各模块使用,AHB分频器可选择1、2、4、8、16、64、128、256、512分频。其中AHB分频器输出的时钟送给5大模块使用:
  ①、送给AHB总线、内核、内存和DMA使用的HCLK时钟。
  ②、通过8分频后送给Cortex的系统定时器时钟。
  ③、直接送给Cortex的空闲运行时钟FCLK。
  ④、送给APB1分频器。APB1分频器可选择1、2、4、8、16分频,其输出一路供APB1外设使用(PCLK1,最大频率36MHz),另一路送给定时器(Timer)2、3、4倍频器使用。该倍频器可选择1或者2倍频,时钟输出供定时器2、3、4使用。
  ⑤、送给APB2分频器。APB2分频器可选择1、2、4、8、16分频,其输出一路供APB2外设使用(PCLK2,最大频率72MHz),另一路送给定时器(Timer)1倍频器使用。该倍频器可选择1或者2倍频,时钟输出供定时器1使用。另外,APB2分频器还有一路输出供ADC分频器使用,分频后送给ADC模块使用。ADC分频器可选择为2、4、6、8分频。
  在以上的时钟输出中,有很多是带使能控制的,例如AHB总线时钟、内核时钟、各种APB1外设、APB2外设等等。当需要使用某模块时,记得一定要先使能对应的时钟。
  需要注意的是定时器的倍频器,当APB的分频为1时,它的倍频值为1,否则它的倍频值就为2。
  连接在APB1(低速外设)上的设备有:电源接口、备份接口、CAN、USB、I2C1、I2C2、UART2、UART3、SPI2、窗口看门狗、Timer2、Timer3、Timer4。注意USB模块虽然需要一个单独的48MHz时钟信号,但它应该不是供USB模块工作的时钟,而只是提供给串行接口引擎(SIE)使用的时钟。USB模块工作的时钟应该是由APB1提供的。
  连接在APB2(高速外设)上的设备有:UART1、SPI1、Timer1、ADC1、ADC2、所有普通IO口(PA~PE)、第二功能IO口。

对于单片机系统来说,CPU和总线以及外设的时钟设置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没有时钟就没有时序。

由于时钟是一个由内而外的东西,具体设置要从寄存器开始。

RCC 寄存器结构,RCC_TypeDeff,在文件“stm32f10x.h”中定义如下: (v3.4库)
1059行->1081行。
typedef struct
{
  __IO uint32_t CR;
  __IO uint32_t CFGR;
  __IO uint32_t CIR;
  __IO uint32_t APB2RSTR;
  __IO uint32_t APB1RSTR;
  __IO uint32_t AHBENR;
  __IO uint32_t APB2ENR;
  __IO uint32_t APB1ENR;
  __IO uint32_t BDCR;
  __IO uint32_t CSR;

#ifdef STM32F10X_CL
  __IO uint32_t AHBRSTR;
  __IO uint32_t CFGR2;
#endif /* STM32F10X_CL */

#if defined (STM32F10X_LD_VL) || defined (STM32F10X_MD_VL) || defined (STM32F10X_HD_VL)
  uint32_t RESERVED0;
  __IO uint32_t CFGR2;
#endif /* STM32F10X_LD_VL || STM32F10X_MD_VL || STM32F10X_HD_VL */
} RCC_TypeDef;
一般板子上只有8Mhz的晶振,而增强型最高工作频率为72Mhz,显然需要用PLL倍频9倍,这些设置都需要在初始化阶段完成。

使用HSE时钟,程序设置时钟参数流程:
1、将RCC寄存器重新设置为默认值   RCC_DeInit;
2、打开外部高速时钟晶振HSE    RCC_HSEConfig(RCC_HSE_ON);
3、等待外部高速时钟晶振工作    HSEStartUpStatus = RCC_WaitForHSEStartUp();
4、设置AHB时钟         RCC_HCLKConfig;
5、设置高速AHB时钟     RCC_PCLK2Config;
6、设置低速速AHB时钟   RCC_PCLK1Config;
7、设置PLL              RCC_PLLConfig;
8、打开PLL              RCC_PLLCmd(ENABLE);
9、等待PLL工作   while(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PLLRDY) == RESET)
10、设置系统时钟        RCC_SYSCLKConfig;
11、判断是否PLL是系统时钟     while(RCC_GetSYSCLKSource() != 0x08)
12、打开要使用的外设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ClockCmd()

为了方便说明,借用一下例程的RCC设置函数,并用中文注释的形式加以说明:

static void RCC_Config(void)
{

/* 这里是重置了RCC的设置,类似寄存器复位 */
RCC_DeInit();

/* 使能外部高速晶振 */
RCC_HSEConfig(RCC_HSE_ON);

/* 等待高速晶振稳定 */
HSEStartUpStatus = RCC_WaitForHSEStartUp();

if (HSEStartUpStatus == SUCCESS)
{
    /* 使能flash预读取缓冲区 */
    FLASH_PrefetchBufferCmd(FLASH_PrefetchBuffer_Enable);

    /* 令Flash处于等待状态,2是针对高频时钟的,这两句跟RCC没直接关系,可以暂且略过 */
    FLASH_SetLatency(FLASH_Latency_2);

    /* HCLK = SYSCLK 设置高速总线时钟=系统时钟*/
    RCC_HCLKConfig(RCC_SYSCLK_Div1);

    /* PCLK2 = HCLK 设置低速总线2时钟=高速总线时钟*/
    RCC_PCLK2Config(RCC_HCLK_Div1);

    /* PCLK1 = HCLK/2 设置低速总线1的时钟=高速时钟的二分频*/
    RCC_PCLK1Config(RCC_HCLK_Div2);

    /* ADCCLK = PCLK2/6 设置ADC外设时钟=低速总线2时钟的六分频*/
    RCC_ADCCLKConfig(RCC_PCLK2_Div6);

    /* Set PLL clock output to 72MHz using HSE (8MHz) as entry clock */
    //这句很关键
    /* 利用锁相环讲外部8Mhz晶振9倍频到72Mhz */
    RCC_PLLConfig(RCC_PLLSource_HSE_Div1, RCC_PLLMul_9);

    /* Enable PLL 使能锁相环*/
    RCC_PLLCmd(ENABLE);

    /* Wait till PLL is ready 等待锁相环输出稳定*/
    while (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PLLRDY) == RESET)
    {}

    /* Select PLL as system clock source 将锁相环输出设置为系统时钟 */
    RCC_SYSCLKConfig(RCC_SYSCLKSource_PLLCLK);

    /* Wait till PLL is used as system clock source 等待校验成功*/
    while (RCC_GetSYSCLKSource() != 0x08)
    {}
}

    /* Enable FSMC, GPIOD, GPIOE, GPIOF, GPIOG and AFIO clocks */
    //使能外围接口总线时钟,注意各外设的隶属情况,不同芯片的分配不同,到时候查手册就可以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FSMC,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D | RCC_APB2Periph_GPIOE |
                         RCC_APB2Periph_GPIOF | RCC_APB2Periph_GPIOG |
                         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
由上述程序可以看出系统时钟的设定是比较复杂的,外设越多,需要考虑的因素就越多。同时这种设定也是有规律可循的,设定参数也是有顺序规范的,这是应用中应当注意的,例如PLL的设定需要在使能之前,一旦PLL使能后参数不可更改。
经过此番设置后,由于我的电路板上是8Mhz晶振,所以系统时钟为72Mhz,高速总线和低速总线2都为72Mhz,低速总线1为36Mhz,ADC时钟为12Mhz,USB时钟经过1.5分频设置就可以实现48Mhz的数据传输。
一般性的时钟设置需要先考虑系统时钟的来源,是内部RC还是外部晶振还是外部的振荡器,是否需要PLL。然后考虑内部总线和外部总线,最后考虑外设的时钟信号。遵从先倍频作为CPU时钟,然后在由内向外分频,下级迁就上级的原则有点儿类似PCB制图的规范化要求,在这里也一样

注:
在STM32中,连接在APB1(低速外设)上的设备有:电源接口、备份接口、CAN、USB、I2C1、I2C2、UART2、UART3、SPI2、窗口看门狗、Timer2、Timer3、Timer4 。
连接在APB2(高速外设)上的设备有:GPIO_A-E、USART1、ADC1、ADC2、ADC3、TIM1、TIM8、SPI1、ALL。
程序举例:
APB1(低速外设)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CAN, ENABLE);
APB2(高速外设)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USART1 | RCC_APB2Periph_GPIOA  , ENABLE);

  ⑤、PLL为锁相环倍频输出,其时钟输入源可选择为HSI/2、HSE或者HSE/2。倍频可选择为2~16倍,但是其输出频率最大不得超过72MHz。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STM32中,有五个时钟源,为HSI、HSE、LSI、LSE、PLL。 其实是四个时钟源,如下图所示(灰蓝色),PLL是由 ...

好的 谢谢 非常感谢答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STM32中,有五个时钟源,为HSI、HSE、LSI、LSE、PLL。 其实是四个时钟源,如下图所示(灰蓝色),PLL是由 ...

比阿莫斯论坛好多了,阿莫现在就知道钱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比阿莫斯论坛好多了,阿莫现在就知道钱了。。。。。。。。。。。。。。。

不客气啊,我就是网上找的资料。 哈哈,多多来EEworld,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STM32中,有五个时钟源,为HSI、HSE、LSI、LSE、PLL。 其实是四个时钟源,如下图所示(灰蓝色),PLL是由 ...

补上了那段代码,怎么还是输出8KHZ的PWM??????

网友:
引用 网友B:
补上了那段代码,怎么还是输出8KHZ的PWM??????

额,那就不清楚了 368820438 这个群里大神多,你来问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客气啊,我就是网上找的资料。 哈哈,多多来EEworld,

我在主程序加断点JLINK单步在线调试是正确的,只要把程序烧进去就又变成8kHZ的PWM了

网友:
是不是 你程序没有烧进去 ROM?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在主程序加断点JLINK单步在线调试是正确的,只要把程序烧进去就又变成8kHZ的PWM了

你软件设置有问题,没有把程序烧到 ROM 而是RAM中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软件设置有问题,没有把程序烧到 ROM 而是RAM中了吧

很有可能。怎么看呢????我用的Jlink,跟跳线有关么

网友:
烧进512K flash了,我用的stm32f103zet6

网友:
很恼火啊,单步进行运行可以调出72kHZ pwm,烧程序进去就变成8kHZ

网友:
试试加延时,是不是你某个函数执行完没有判断返回值?或者没有等待足够的时间就开始初始化下个寄存器了?

网友:
频率不正确,我个人认为一定要看时钟,你时钟配置对了,频率就应该没有问题了。

网友:
已经解决了,是延时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