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Designer设计4层PCB一定要在层叠管理里设置层厚吗?

楼主:
以前没画过4层PCB,看到层叠管理里可以设置每层的厚度,在发给厂家生产时不能像2层PCB那样直接告诉他们是1mm还是1.6mm了吧?
这些数据是不是一定要设置好?不同的厚度比例是不是对电器性能影响也比较大?

网友A:
不设置没关系,你在发给厂家生产的时候要跟人家说明下。一般会按照默认的。如果你自己有设定需求的话要强调清楚。不同厚度是会有影响。比如对阻抗的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设置没关系,你在发给厂家生产的时候要跟人家说明下。一般会按照默认的。如果你自己有设定需求的话要强调 ...

多谢老大指点

网友:
虾兄太客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