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电转换电路中有一级电路叫frequency compensation circuit不是很懂,求指教

楼主:
下面附上三篇文章中的电路图:每个电路图中的第二级电路的输入电阻上面都并联一个电容,这个以前没见过,说是频率补偿电路,求指教。
三个电路用来做光检测,前级的反馈电阻都很大,并联反馈电容,把带宽限制了,然后第二级把带宽在拓展。

网友A:
楼主的图片,我点击然后放大,还是没能看清楚元件数值。第一幅图。依稀看出输出端到输入端的反馈电阻后面好像是字母k,反相输入端的电阻好像是三位数,后面好像是字母k。
楼主若是不能把图片弄大些清楚些,我没法解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图片,我点击然后放大,还是没能看清楚元件数值。第一幅图。依稀看出输出端到输入端的反馈电阻后面好 ...

已经把图片修改了,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已经把图片修改了,谢谢。

这部分电路确实是频率补偿,其作用是第二级增益从极低频率的接近于1(5千欧电阻仅为422千欧的百分之一多一点点)随频率升高增加到30多倍。
比较奇怪的是元件数值,第二幅图中竟然是四位数字,怎么可能要求这个精度?
光电管需要这样在频率升高时提高增益么?
LF357输出端到地的250欧电阻,不知道为什么用这样比较小的数值。第二幅图中就不是这样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部分电路确实是频率补偿,其作用是第二级增益从极低频率的接近于1(5千欧电阻仅为422千欧的百分之一多一 ...

正在准备期末考试,忙完后认真研究一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部分电路确实是频率补偿,其作用是第二级增益从极低频率的接近于1(5千欧电阻仅为422千欧的百分之一多一 ...

我搜到一篇文章:How to enlarge the bandwidth without increasing the noise in op-amp-based transimpedance amplifi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