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8S003芯片内部ADC扫描问题求助

楼主:
求助,为什么我用STM8S003内部的ADC扫描模式,开启了数据缓冲,每次在ADC中断到来,在中断里面只能读到通道3之前的数据,3通道之后通道的数据就读不到了怎么回事?

网友A:
是用库还是寄存器,建议可以用官方例程,挺好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用库还是寄存器,建议可以用官方例程,挺好用的。

用的是官方库,已经弄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