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前辈,对于这个电路的理解(问题描述很详细)

楼主:
首先这个电路有实物图PCB板子,板子比较简单,但是没有原理图,所以我就根据PCB的实物图自己画了对应的原理图,
所以不保证,我画的原理图是完全对的,但是这个电路的主要功能,是锁频!!

采取的自反馈型锁场电路,利用锁场线圈和一块自我反馈调节的电路板来实现锁场功能。

先说一下我对于这个电路的理解吧,不知道对不对,如下图(第一张是原理图,第二张是实物图)

VCC和VEE是±12V的供电,WIMA是1uF的威马电容

图中的P1是接两个线圈的,整个测试过程只需要给板子上电,然后观察频率是否后随着时间而改变

首先,AD568J是给U1 OP07提供5V的输入的,U1 OP07组成的是一个负反馈电路,输出端接了一个滑动变阻器(其作用我不太明白,这也是我的疑问之一)。

U1 OP07的输出信号,紧接着第二个OP07 U3,U3 OP07这里组成一个积分电路(这里感觉多了一个电阻,这是疑问之二),其作用我认为是把快速变化的信号量变的缓和。。

最后,OP07 U3的输出接了Q1 Q2两个场效应管(图中我画错了,画成三极管了,各位客官见谅),我觉得这个两个场效应过的连接方式,是做推挽输出用的(我有问过同学,他们有说是做开关用的,这是疑问之三)输出后的信号再反馈给OP07 U3,利用WIMA这个电容充放电,来达到锁定频率的目的。(红色字体为本人自行yy)

针对这三个疑问,我还想具体说一下
疑问1:我通过Multisim仿真,移动滑动变阻器,发现OP07 U1的输出在-10V~+5V之间,但是我感觉这个滑动变阻器在这个电路中的意义不大啊?不知道起什么作用,在调试的时候也不需要调节滑动变阻器(这个是一个调试的工程师对我说的)
疑问2:OP07 U3这个电路,比一般的积分电路,多串联了一个电阻,我自己有百度查过,这种接法电路叫做PI控制器,这里我也有点困惑,还有就是这个OP07 U3它反馈电阻的取值为什么这么取?依据是什么?我仿真的时候愣是没看出来什么结果,就算改变电阻值好像也没啥影响,还是我仿真的问题?
疑问3:这两个场效应管的到底是推挽输出还是做开关用呢?用的TIP120和TIP125,我用Multisim仿真的时候,输出电流只有uA级别。。推挽输出不应该是放大电流的吗。。怎么输出电流好小。。是不是我自己仿真的问题呢?我自己实在是搞不明白
疑问4:WIMA这个电容,为啥要用这种电容,红色的,其他电容不能替代它吗?查了一下这种电容还特贵。。一个要3元。。疑问5:请看滑动变阻器那儿,POT和POT这个net,为什么要要相连接,这个也算反馈吗?
疑问6:Q1 Q2的输出负载R1 R2都好大,这种设计不就让经过P1线圈的电流变的很小了么?比较难理解。。我搞不太懂

网友A:
虽然我不懂  但是帮你顶一下帖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虽然我不懂  但是帮你顶一下帖子

谢谢你,初来乍到,万分感谢!来这看了很多帖子,期待maychang前辈指导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你,初来乍到,万分感谢!来这看了很多帖子,期待maychang前辈指导

主要你的帖子别沉了   要不大神就看不到了

网友:
顶贴~求解答

网友:
怎么没有人啊?T T

网友:
问题描述很详细 ”,说到点子上的却不多
拿着别人的板子,特别是局部的板子,来学习原理是不可取的,因为:

1、对照板子画出的图,肯定正确吗?

2、板子的输入信号是怎样的?板子实现什么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C:
“ 问题描述很详细 ”,说到点子上的却不多
拿着别人的板子,特别是局部的板子,来学习原理是不 ...

1.板子是完整的板子,自己画的原理图,后面做了PCB制板后,调试了和原版木有区别= =
2.板子实现的功能就是锁频呀~帖子里有提到的!

网友:
虽然不懂,但是帮顶贴

网友:
顶。。没人回答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