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交流信号时为什么要在电路里串一个电容?

楼主:
图中测量交流信号时J7、J8跳到DC处和跳到AC处会有什么不同?

网友:
按我的理解了是  通过电容的充放电隔直通交,减低直流分量对交流信号的干扰

网友:
简单地说,就是除掉直流成份,保留交流成份。
因此该电容容量必须保证其容抗远小于后级电路的输入阻抗,通常待测信号频率越低,需要的容量越大。如果待测信号频率非常低,可能成本上不合算(电容量非常大),那就应该采用其它成本较低的方法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