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将cad文件导入AD6的问题

楼主:
cad中图形有太多圆弧和孔,所以想直接导入,结果不成功。已将cad保存为2000版本,但还是不行。

网友:
如果是AD9好像不存在这样的问题吧
应该选择CAD文件导入PCB的哪一层,如:放置于Mechanical4层

网友:
试试先保存为R12的文件,或dxf格式
要确认导入的是AD6,如果AD10以上还有增加支持CAD的插件

网友:
会不会是视角不对 ,没用过,瞎说

网友:
搞定了,原来的是cad中有好多个图层,现在我把他们都整到一个图层里,然后就好了!

网友:
这个明显的是楼主导入的图层不对。所以还请楼主看清楚图层再导入就好了。

网友:
支持楼上,应该是你导入的时候层没选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