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里闲个这玩意儿,大家看看能改造成啥

楼主:
浙江亚龙教育装备生产的下载器,由于下载不到他们公司的下载软件,况且现在STC公司的51机都串口下载,这东西我也不会用,大家给点看法,说说可以改造个啥东西~实用点最好~么么哒~

YL-ISP

YL-ISP

网友A:
看不清,里面也应该是个单片机吧,自己写程序玩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不清,里面也应该是个单片机吧,自己写程序玩呗

里面是一个Atmega8l 单片机,

网友B:
看图应该是使用了AVRUSB技术,就是用软件模拟的USB,也是AVR的一个独创了。可以做不少东西的。

https://www.obdev.at/products/vusb/prjall.html

网友C:
就留个盒子好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就留个盒子好了

也是感觉没用。。。可它还全新,直接抛有点可惜~工程师总想折腾折腾~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图应该是使用了AVRUSB技术,就是用软件模拟的USB,也是AVR的一个独创了。可以做不少东西的。

https:// ...

谢谢~我参考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也是感觉没用。。。可它还全新,直接抛有点可惜~工程师总想折腾折腾~

回想一下,自己扔的报废的睡大觉的板子多了去了,没办法,用到的东西太杂了,用到哪学到哪其它的只能先放着了.

网友:
你可以看看是不是USBASP,USBASP的资料都是公开的,网上一大堆,自己去找,对比一下图就知道了。是AVR的下载器,也可以自己做,很简单,也挺好用的。

网友:
做一段时间后发现,板子扔的到处都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