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定义中断的时候出错

楼主:
..\main.c(145): error:  #20: identifier "GPIO_PortSource_GPIOB" is undefined
这个错误怎么解啊

网友:
GPIO_PortSource_GPIOB未定义。你在工程里面搜索一下,看看能不能找到它。有的话,就是包含,声明之类的问题,没有的话。看看应该赋什么值

网友:
宏定义自己没写吧 或者移植代码没融合好

网友:
还是学会用寄存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