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他那个AD转换不用乘上分辨率啊

楼主:
        普中科技的程序:temp = Read_AD_Data(0x94);                //初始化AD,读取AIN0(001)通道的值
  AD值读取不是应该        vin=read_ad()*500.0/1024;类似与这样的吗。
用的芯片是xpt2046,是不是已经算上分辨率了啊,新人第一次发帖向大神求助。

网友:
要看看 Read_AD_Data函数里面是怎样的。

网友:
void SPI_Write(uchar dat)
{
        uchar i;
        CLK = 0;
        for(i=0; i<8; i++)
        {
                DIN = dat >> 7;          //放置最高位
                dat <<= 1;
                CLK = 0;                        //上升沿放置数据

                CLK = 1;

        }
}
/****************************************************************************
*函数名:SPI_Read
*输  入:无
*输  出:dat:读取 到的数据
*功  能:使用SPI读取数据
****************************************************************************/

uint SPI_Read(void)
{
        uint i, dat=0;
        CLK = 0;
        for(i=0; i<12; i++)                //接收12位数据
        {
                dat <<= 1;

                CLK = 1;
                CLK = 0;

                dat |= DOUT;

        }
        return dat;
}

/****************************************************************************
*函数名:Read_AD_Data
*输  入:cmd:通道地址
*输  出:endValue:最终信号处理后返回的值
*功  能:读取AD数据
****************************************************************************/
uint Read_AD_Data(uchar cmd)
{
        uchar i;
        uint AD_Value;
        CLK = 0;
        CS  = 0;
        SPI_Write(cmd);
        for(i=6; i>0; i--);         //延时等待转换结果
        CLK = 1;                                  //发送一个时钟周期,清除BUSY
        _nop_();
        _nop_();
        CLK = 0;
        _nop_();
        _nop_();
        AD_Value=SPI_Read();
        CS = 1;
        return AD_Value;
}
这个是AD里面读取的程序,里面好像也没算上分辨率啊,分辨率好像是12位

网友:
被测电压=((ad结果采样)*基准)/AD位数,不是应该这样算的吗,有些混乱了。本人自学,老师还没讲这个,还是有些问题

网友A:
应该就是读出的adc转换后的原始二进制码,没有转换成对应的电压,人家注释里也没有写读取通道的电压值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应该就是读出的adc转换后的原始二进制码,没有转换成对应的电压,人家注释里也没有写读取通道的电压值啊。

他读出的是十二位的二进制数,那怎么让数码管读出数据呢,他采样值好像没有转换成电压值。那就是显示的是采样值?
#include"reg51.h"
#include"XPT2046.h"

//--定义使用的IO--//
#define GPIO_DIG P0

sbit LSA=P2^2;
sbit LSB=P2^3;
sbit LSC=P2^4;

//--定义全局变量--//
unsigned char code DIG_CODE[17]={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0、1、2、3、4、5、6、7、8、9、A、b、C、d、E、F的显示码

uchar DisplayData[8];                //用来存放要显示的8位数的值
void DigDisplay(void);
void main(void)
{
        uint temp,count;
        while(1)
        {
          if(count==50)
          {
                  count=0;
                temp = Read_AD_Data(0x94);                //初始化AD,读取AIN0(001)通道的值
          }
          count++;

          DisplayData[0]=DIG_CODE[0];
          DisplayData[1]=DIG_CODE[0];
          DisplayData[2]=DIG_CODE[0];
          DisplayData[3]=DIG_CODE[0];

          DisplayData[4]=DIG_CODE[temp%10000/1000];
          DisplayData[5]=DIG_CODE[temp%1000/100];
          DisplayData[6]=DIG_CODE[temp%100/10];
          DisplayData[7]=DIG_CODE[temp%10/1];

          DigDisplay();
        }
}
void DigDisplay(void)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int j;
        for(i=0;i<8;i++)
        {
                switch(i)         //位选,选择点亮的数码管,
                {
                        case(0):
                                LSA=0;LSB=0;LSC=0; break;//显示第0位
                        case(1):
                                LSA=1;LSB=0;LSC=0; break;//显示第1位
                        case(2):
                                LSA=0;LSB=1;LSC=0; break;//显示第2位
                        case(3):
                                LSA=1;LSB=1;LSC=0; break;//显示第3位
                        case(4):
                                LSA=0;LSB=0;LSC=1; break;//显示第4位
                        case(5):
                                LSA=1;LSB=0;LSC=1; break;//显示第5位
                        case(6):
                                LSA=0;LSB=1;LSC=1; break;//显示第6位
                        case(7):
                                LSA=1;LSB=1;LSC=1; break;//显示第7位
                }
                GPIO_DIG=DisplayData;//发送段码
                j=50;                                                 //扫描间隔时间设定
                while(j--);
                GPIO_DIG=0x00;//消隐
        }
}

这是他的程序。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他读出的是十二位的二进制数,那怎么让数码管读出数据呢,他采样值好像没有转换成电压值。那就是显示的是 ...

前四位都显示0,剩下的4位显示的是采样值的千、百、十、个位。ADC采样值一共就12位,不超出10000,超不出显示范围。

网友:
那他显示的是采样值吗,不用乘上分辨率吗不是应该这样的吗   被测电压=((ad结果采样)*基准)/AD位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四位都显示0,剩下的4位显示的是采样值的千、百、十、个位。ADC采样值一共就12位,不超出10000,超不出 ...

那他显示的是采样值吗,不用乘上分辨率吗不是应该这样的吗   被测电压=((ad结果采样)*基准)/AD位数

网友A:
你用的这个平台是个开发板还是交付的产品,是要求显示实测的电压值吗,还是你以为要显示电压值?

网友C:
看样子你用的传感器应该是数字型的吧,而你说的需要计算分辨率的是模拟型的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样子你用的传感器应该是数字型的吧,而你说的需要计算分辨率的是模拟型的才对。

不太清楚,刚开始学这个,还有很多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这个平台是个开发板还是交付的产品,是要求显示实测的电压值吗,还是你以为要显示电压值?

我认为应该是要实测的电压

网友:
不要死抠那些东西,算法是各异的,只要读取方法是一样的就行。

算法是独立于芯片之外的,随意性很大,就象走路,只要达到目的就行

网友:
读到的是原始的数据。没有转换就送显示了。你需要确认一下,原始数据和电压值的关系。看看采集部分。有硬件的话,可以测一下。明白处理过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