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29Disco的Mbed电阻触摸屏例子

楼主:
这几天Mbed很给力,对F429/F469两个开发板连续升级,给出了很多例子,可以很方便的驱动液晶屏、触摸屏、陀螺仪等外设了。先看看F429的触摸屏用法。

#include "mbed.h"
#include "TS_DISCO_F429ZI.h"
#include "LCD_DISCO_F429ZI.h"

LCD_DISCO_F429ZI lcd;
TS_DISCO_F429ZI ts;

int main()
{
    TS_StateTypeDef TS_State;
    uint16_t x, y;
    uint8_t text[30];
    uint8_t status;

    BSP_LCD_SetFont(&Font20);

    lcd.DisplayStringAt(0, LINE(5), (uint8_t *)"TOUCHSCREEN", CENTER_MODE);
    lcd.DisplayStringAt(0, LINE(6), (uint8_t *)"DEMO", CENTER_MODE);
    wait(1);

    status = ts.Init(lcd.GetXSize(), lcd.GetYSize());

    if (status != TS_OK)
    {
      lcd.Clear(LCD_COLOR_RED);
      lcd.SetBackColor(LCD_COLOR_RED);
      lcd.SetTextColor(LCD_COLOR_WHITE);
      lcd.DisplayStringAt(0, LINE(5), (uint8_t *)"TOUCHSCREEN", CENTER_MODE);
      lcd.DisplayStringAt(0, LINE(6), (uint8_t *)"INIT FAIL", CENTER_MODE);
    }
    else
    {
      lcd.Clear(LCD_COLOR_GREEN);
      lcd.SetBackColor(LCD_COLOR_GREEN);
      lcd.SetTextColor(LCD_COLOR_WHITE);
      lcd.DisplayStringAt(0, LINE(5), (uint8_t *)"TOUCHSCREEN", CENTER_MODE);
      lcd.DisplayStringAt(0, LINE(6), (uint8_t *)"INIT OK", CENTER_MODE);
    }

    wait(1);
    lcd.Clear(LCD_COLOR_BLUE);
    lcd.SetBackColor(LCD_COLOR_BLUE);
    lcd.SetTextColor(LCD_COLOR_WHITE);

    while(1)
    {

      ts.GetState(&TS_State);
      if (TS_State.TouchDetected)
      {
        x = TS_State.X;
        y = TS_State.Y;
        sprintf((char*)text, "x=%d y=%d    ", x, y);
        lcd.DisplayStringAt(0, LINE(0), (uint8_t *)&text, LEFT_MODE);
      }
    }
}

  • 首先需要定义一个触摸屏对象
    TS_DISCO_F429ZI ts;以及定义一个触摸屏状态变量
  • TS_StateTypeDef TS_State;通过 ts.Init 初始化触摸屏
    status = ts.Init(lcd.GetXSize(), lcd.GetYSize());
  • 在通过ts.GetState函数获取触摸屏状态
    ts.GetState(&TS_State);
  • 使用TS_State.TouchDetected判断触摸屏是否按下
    TS_State.TouchDetected
  • 最后是通过TS_State.X/TS_State.Y得到触摸点的座标
    x = TS_State.X;
    y = TS_State.Y;

运行效果

注意F429是电阻屏,是不支持多点触摸的。

  • 完整的参考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