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LM317制作数控直流电源中的一部分电路

楼主:
        最近想做个单片机数控直流电源,查资料,定方案不亦乐乎~
        可是!但可是!!可但是!!!!小弟才疏学浅,有部分电路不是很明白,望前辈指教一二,在此顿首为谢~
        下面有两个电路图,和我的一些问题:
(1)LM317的ADJ脚需要什么样的电压电流才能实现稳压调节呢?
(2)图一是单片机输出PWM经两次RC滤波,然后用了个LM324,324的供电是-5V和15V,可以这样供电么?LM324起到什么效果?
(3)图二是单片机输出PWM经一次RC滤波,然后用了个LM358,358的供电是24V和-5V,可以这样供电么?LM358在做什么工作?
(4)这两个电路哪个更好一些呢?用PWM需要多大频率?占空比是不是要有范围呢?
        问题有点多,不上图的问题贴都是耍流氓!上图!

网友A:
LM324和LM358的供电和功能,需要首先明白这两个芯片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LM324和LM358的供电和功能,需要首先明白这两个芯片是什么。

都是运算放大器啊~324是有差分输入的,虽然不太明白什么是差分输入,但运算放大器我还是懂一点的。

网友B:
1,我没记错的话317只需要给ADJ脚提供一个浮动的电压就能调节他的输出稳压值。
2,PWM过的那不是两级RC滤波而是两级积分电路,当然你要当成RC滤波我也没意见。因为324不是RRIO的AMP,所以给其提供一个负电压使其下电压轨能达到0点。在此处324做减法器。
3,参见回答2。
4,理论上来说,图一使用二阶RC积分效果要优于一阶RC积分,但是这都是节省成本的做法。建议是使用DAC来进行环路控制。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我没记错的话317只需要给ADJ脚提供一个浮动的电压就能调节他的输出稳压值。
2,PWM过的那不是两级RC滤 ...

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PWM输出做积分后是PWM的平均电压,如果我用DAC直接输出个电压,然后再在输出端用ADC采集,利用单片机单片机形成闭环控制会更好。

网友:
至少是LMS324和LM358的供电都没有搞清楚,,,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PWM输出做积分后是PWM的平均电压,如果我用DAC直接输出个电压,然后再在输出端用A ...

其实你用DA的话可以不用ADC采样,,,,把输出端的电压过分压电阻然后当成减法器的参考就好了。。。。然后算完参数之后就能获得一个相对准确的控制电压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你用DA的话可以不用ADC采样,,,,把输出端的电压过分压电阻然后当成减法器的参考就好了。。。。然 ...

哦哦哦,领教领教,我先试试看,若再有不懂得还向您请教。

网友D:
图中R13和R16相联接处标注为ADC0,可能是到ADC芯片输入(可能是单片机自带的ADC)。图中另有一处标注PWM,想必是单片机PWM输出。事实上,使用了ADC和PWM,就根本不必使用LM317。因为LM317芯片内部已有基准电压源和运算放大器,没有必要另外再加基准电压源和放大器。用了ADC和PWM,只要为PWM滤波后的输出扩流即可(使用普通三极管)。
这是一个设计思想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图中R13和R16相联接处标注为ADC0,可能是到ADC芯片输入(可能是单片机自带的ADC)。图中另有一处标注PWM,想 ...

同意,我现在还是没有一个设计思想,所以造成无从下手,只能先参考别人的电路来改造或模仿。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同意,我现在还是没有一个设计思想,所以造成无从下手,只能先参考别人的电路来改造或模仿。

可调输出的稳压电源,无非是将输出电压与基准电压进行比较,用其差去控制输出电压。输出电压比基准电压高,就减少一些输出电压,输出电压比基准电压低,就增加一些输出电压。这个控制过程是由模拟电路(包括基准电压和放大器)完成的。
这个过程改由数字电路完成,就是数字控制电源,简称数控电源。那么当然先要知道输出电压是多少,这要用到ADC。再与基准进行比较,数字基准就是一个数,存放在存储器里面。比较实际上就是做减法。比较的结果进行运算,再去控制数控电源的输出电压。这可以用DAC,也可以用PWM。
除了控制输出电压的功率管之外,不必再用任何模拟器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同意,我现在还是没有一个设计思想,所以造成无从下手,只能先参考别人的电路来改造或模仿。

LM317内部已有基准电压和放大器,它总是力图使输出引脚(Vout)与控制引脚(Adj)之间电压为1.25V。
做可调数控电源,也可以由单片机PWM输出一个可调的电压供给LM317的控制引脚(Adj),那么LM317输出就是PWM电压(PWM滤波后的平均值)再加1.25V。
这也算数控,但反馈是由LM317实现的,单片机不过是根据使用者键盘输入的数值以PWM方式输出一个固定电压而已,单片机并未参与反馈。
此方法容易实现,稳定性也足够好。但此种方法不是完全数控,至多只能说有一半是数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