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29Disco开发板的Mbed陀螺仪例程

楼主:
在看看使用Mbed驱动F429板载的陀螺仪。

#include "mbed.h"
#include "GYRO_DISCO_F429ZI.h"
#include "LCD_DISCO_F429ZI.h"

GYRO_DISCO_F429ZI gyro;
LCD_DISCO_F429ZI lcd;

DigitalOut led1(LED1);

int main()
{
    float GyroBuffer[3];
    uint8_t text[30];

    printf("Gyroscope started\n");

    BSP_LCD_SetFont(&Font20);
    lcd.Clear(LCD_COLOR_BLUE);
    lcd.SetBackColor(LCD_COLOR_BLUE);
    lcd.SetTextColor(LCD_COLOR_YELLOW);
    lcd.DisplayStringAt(0, LINE(0),  (uint8_t *)"Gyroscope test", CENTER_MODE);
    lcd.SetTextColor(LCD_COLOR_WHITE);

    while(1) {
        // Read Gyroscope values
        gyro.GetXYZ(GyroBuffer);
        // Display values
        printf("X = %f\r\n", GyroBuffer[0]);
        printf("Y = %f\r\n", GyroBuffer[1]);
        printf("Z = %f\r\n", GyroBuffer[2]);
        //printf("\033[3A"); // Moves cursor up x lines (x value is between [ and A)

        sprintf((char *)text, "X = %10.3f", GyroBuffer[0]);
        lcd.DisplayStringAt(0, LINE(2), (uint8_t *)text, LEFT_MODE);
        sprintf((char *)text, "X = %10.3f", GyroBuffer[1]);
        lcd.DisplayStringAt(0, LINE(3), (uint8_t *)text, LEFT_MODE);
        sprintf((char *)text, "X = %10.3f", GyroBuffer[2]);
        lcd.DisplayStringAt(0, LINE(4), (uint8_t *)text, LEFT_MODE);

        led1 = !led1;
        wait(1);
    }
}

  • 首先定义一个陀螺仪对象
    GYRO_DISCO_F429ZI gyro;
  • 定义一个浮点数组保存陀螺仪的结果
    float GyroBuffer[3];
  • 最后就可以使用gyro.GetXYZ函数获取结果了
    gyro.GetXYZ(GyroBuffer);

运行结果

也可以在串口中打印出数据

  • 完整的参考程序

网友A:
楼主一激动把标题都写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一激动把标题都写错

多谢提醒,的确是有一点,等了这么久,终于可以用Mbed玩F429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多谢提醒,的确是有一点,等了这么久,终于可以用Mbed玩F429了。

好消息,一起玩去

网友C:
你是在哪找到的啊?给个链接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是在哪找到的啊?给个链接呗

Mbed官网啊。

https://developer.mbed.org/compil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