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级管做信号转换

楼主:
我有一个超声信号,这个信号是衰减的正弦波,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来一次,我想每次让信号来时电平被拉底,做了如图一电路。现在的问题是:由于是衰减的正弦,造成输出信号的不稳定,如图二所示,问下大家有什么方案能解决。

图一

图一

图二

图二

网友:
这样会造成单片机不能很好的识别信号,我想让信号来时被稳定拉底,不要出现这么多锯齿。

网友A:
有几个方案:1.增加r30,提高放大倍数,但会造成波形恢复缓慢
2.去掉r29分流电阻,实测效果不太好
3.给三极管基级与地之间并1个二极管,使其有0.7v左右偏压,提高输入电流

网友:
D14是做什么用?
去掉吧,换成个电阻,调整电阻的大小以适应前级负载及最大限流。
这样可以提高信号识别的起点位置。
以上方法如果仍嫌 不够,可提高变压器变比。或再加一级放大。

加大R30也是一个办法。但要调整C极回路的其它参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几个方案:1.增加r30,提高放大倍数,但会造成波形恢复缓慢
2.去掉r29分流电阻,实测效果不太好
3.给三 ...

可以考虑与R29并联适当大小的电容。
衰减的超声信号到来时,变压器二次经二极管整流后对并联于R29的电容充电,使Q10导通,集电极对地电压降低。超声信号过去后,该电容通过三极管发射结放电而后通过R29放电,恢复到初始状态。
该电容的大小,根据你所需要的低电平时间确定。

网友B:
其实楼主的这个要求,用个单稳态电路比较简单,低电平持续时间可以任意调整。
单稳态电路成本稍高一点,但使用起来方便得多。

网友C:
用运放放大输入信号,然后经比较器输出,这样可以比较方便的设置门限。

网友:
引用 网友D:
D14是做什么用?
去掉吧,换成个电阻,调整电阻的大小以适应前级负载及最大限流。
这样可以提高信号识别 ...

d14是用来滤去负向的超声电压的,防止负向电压强迫二极管截止,产生更多的锯齿。
r30去掉之后会使电压被拉低后恢复缓慢,在下次超声来到之前恢复不过来就比较麻烦了,这个我换过,太大的话恢复时间可达70-100us,太长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可以考虑与R29并联适当大小的电容。
衰减的超声信号到来时,变压器二次经二极管整流后对并联于R29的电容 ...

恩,我试下。你说的我在论文上看过,是一个检波电路。我焊下看看结果如何,这个电容是用陶瓷电容还是电解电容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其实楼主的这个要求,用个单稳态电路比较简单,低电平持续时间可以任意调整。
单稳态电路成本稍高一点,但 ...

单稳态电路输入电压至少要几v以上才能被识别为高电平,我这个超声信号达不到,其幅值只有0.7-1.2v左右,前级放大已经改的比较极限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用运放放大输入信号,然后经比较器输出,这样可以比较方便的设置门限。

好麻烦,虽然可行但现实不允许。。。。这样板子都要重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单稳态电路输入电压至少要几v以上才能被识别为高电平,我这个超声信号达不到,其幅值只有0.7-1.2v左右, ...

0.7V足够了。
你可以用一个非门例如74HC04,输出到输入加一支电阻构成放大器。非门的输出触发单稳态触发器绝对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好麻烦,虽然可行但现实不允许。。。。这样板子都要重做了

想不重做板子,这可不大现实。
加一级运放作放大,你还嫌麻烦?再简单的方案,恐怕很难找。无论如何总要一级放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好麻烦,虽然可行但现实不允许。。。。这样板子都要重做了

我说的是最简单、有效的解决办法,还嫌麻烦?!你电路设计有问题,满足不了要求,不重做还想如何?如果是做产品或工程,必须重做。如果是学生做实验或课题,另外找块“万用板”把电路搭起来,拆掉你原电路板的相关元件,将“万用板”接入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说的是最简单、有效的解决办法,还嫌麻烦?!你电路设计有问题,满足不了要求,不重做还想如何?如果是 ...

因为产品大小问题,再加运放或者体积大的芯片器件是下下选。如果有简单可行的方案是最好的。
谢谢你的回答,我没有别的意思。。。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想不重做板子,这可不大现实。
加一级运放作放大,你还嫌麻烦?再简单的方案,恐怕很难找。无论如何总要 ...

如果能像你说的加一个电容搞定是最最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0.7V足够了。
你可以用一个非门例如74HC04,输出到输入加一支电阻构成放大器。非门的输出触发单稳态触发 ...

谢谢你,这个加一个电阻构成的放大器是什么意思啊,我不太明白。。。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用运放放大输入信号,然后经比较器输出,这样可以比较方便的设置门限。

运放放大超声信号后,也是一个正弦波啊,这样经比较器会不会造成错误呢。如图。来一次超声信号会不会找成比较器多次输出高电平呢,如果自己设置比较门限,那参考电压的获取也是一个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用运放放大输入信号,然后经比较器输出,这样可以比较方便的设置门限。

接全波整流后接比较器可行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用运放放大输入信号,然后经比较器输出,这样可以比较方便的设置门限。

只要有输入,就输出高电平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可以考虑与R29并联适当大小的电容。
衰减的超声信号到来时,变压器二次经二极管整流后对并联于R29的电容 ...

我焊了一个22uf的电容,但是实测是基级电压完全升不上去,感觉更像是电容短路了交流信号。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运放放大超声信号后,也是一个正弦波啊,这样经比较器会不会造成错误呢。如图。来一次超声信号会不会找成 ...

放大、隔直、积分、比较,门限用电阻分压从电源获得。建议你好好看看运放方面的书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接全波整流后接比较器可行么

你有理想二极管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要有输入,就输出高电平

噪声也是输入,你有办法阻绝一切噪声?所以需要合适的门限,你该好好补补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恩,我试下。你说的我在论文上看过,是一个检波电路。我焊下看看结果如何,这个电容是用陶瓷电容还是电解 ...

不错,是一个检波电路。
这种检波电路,现在教材中不讲,所以你也不知道。但以前玩过分立元件收音机的都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能像你说的加一个电容搞定是最最好的

分立元件检波,有二极管检波和三极管检波。
三极管检波,你图中二极管短路掉,三极管加适当偏置使三极管工作于特性曲线弯曲处。实际电路是去掉基极到地电阻,另加可调电阻供三极管基极电流。调节基极偏置电阻使集电极电流相当小,例如0.3mA。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能像你说的加一个电容搞定是最最好的

三极管检波电路受温度影响非常大,不如二极管检波。
二极管检波,想提高灵敏度(即高频幅度可以小一些),应该给二极管加微小偏置电流。即你的图中二极管反过来,从电源正端联接一支电阻到二极管正端来供给二极管正向偏置。检波输出接三极管放大。

网友:
现在的教材,不讲或者很少讲分立元件电路,所以学生也只会集成电路。
当年所谓单管收音机,只用一支三极管,就可以接收无线电广播,从耳机收听。耳机能够发出人耳可以清晰听闻的声音,其功率足够你的后级检测出来实现你的那些什么高电平低电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焊了一个22uf的电容,但是实测是基级电压完全升不上去,感觉更像是电容短路了交流信号。不知道为什么。 ...

电容当然短路交流信号,严格一点说是电容阻抗随频率升高而降低。这一点毋庸置疑,千真万确。
不知道你的感觉是怎么回事。

网友A:
你说的这个我知道啊,阻抗等于1/wc,但是前面不是说了么,希望能使三极管放大电压不要出现这么多锯齿,即电容能提供充放电功能,为什么实际上是电容完全短路掉了基级信号呢?

网友A:
收音机也要中周选频滤波才能用吧,并且收音机是模拟信号,我这个是模拟量和数字量的转化,更希望稳定,而不是不失真

网友A:
万分谢谢,我下午试下二极管检波是否可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万分谢谢,我下午试下二极管检波是否可行

把这书看看先。
选频滤波不是必要的。
你的要求,不是模拟数字转换,仅仅是转换成开关量,或者说是一位二进制数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这个我知道啊,阻抗等于1/wc,但是前面不是说了么,希望能使三极管放大电压不要出现这么多锯齿,即 ...

再说一次:电容没有短路掉直流信号,仅仅是对交流容抗比较低。你要的“开关量”,是信号中的直流成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收音机也要中周选频滤波才能用吧,并且收音机是模拟信号,我这个是模拟量和数字量的转化,更希望稳定,而 ...

这是该书中一个电路。注意此图中R1一身二用。既提供三极管偏置,又提供两支二极管偏置。该元件旁边加*号表示需要调整。

网友:
引用 网友C:
放大、隔直、积分、比较,门限用电阻分压从电源获得。建议你好好看看运放方面的书籍。

恩,好的,我学习下。其实用运放是可行,但是现在我这个电路全是分离器件搭出来的,要是用运放还需要这么麻烦么。。。。所以我是想最好能调节参数或者加电容解决,不然电路是要大改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再说一次:电容没有短路掉直流信号,仅仅是对交流容抗比较低。你要的“开关量”,是信号中的直流成份。

恩,是,你说的更准确。还有就是开关量是信号中的直流成分是什么意思呢。如图所示,我想的是超声来时,电容充电,三极管导通;超声幅值减弱时,电容放电,维持三极管饱和状态。超声离开时,三极管关断。实际是电容阻抗较小,分流较大,导致三极管完全工作在截止状态。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换小电容情况会有改善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把这书看看先。
选频滤波不是必要的。
你的要求,不是模拟数字转换,仅仅是转换成开关量,或者说是 ...

恩,现在就是想要开关量更稳定,而不是锯齿状抖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恩,是,你说的更准确。还有就是开关量是信号中的直流成分是什么意思呢。如图所示,我想的是超声来时,电 ...

此图要求输入信号峰值比较高。
电容两端电压大约是信号峰值减去二极管压降,而电容两端电压要达到一个PN结压降才能够使三极管产生基极电流。
应该在三极管基极到电源正端加一支较大的电阻提供比较微弱的正偏给二极管和三极管发射结,图中与电容并联的电阻应该去掉(开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恩,现在就是想要开关量更稳定,而不是锯齿状抖动。

不想输出为锯齿状,可以在输出处滤波。
当然,这里加滤波会使对输入信号的反应速度变慢,不过,无论何处滤波都会使对输入的反应变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想输出为锯齿状,可以在输出处滤波。
当然,这里加滤波会使对输入信号的反应速度变慢,不过,无论何处 ...

恩,谢谢。实在不行我只有改电路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想输出为锯齿状,可以在输出处滤波。
当然,这里加滤波会使对输入信号的反应速度变慢,不过,无论何处 ...

找到一个合适的电路,如图。第一个相当于在基级加了一个二极管的导通电压,三极管的Ibe由电源提供,试了下有效的提高灵敏度。我打算改进下为下面这个电路,添加合适的静态工作点,可以提高电路灵明度,输出可以接2个反相器做转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找到一个合适的电路,如图。第一个相当于在基级加了一个二极管的导通电压,三极管的Ibe由电源提供,试了 ...

“我打算改进下为下面这个电路,添加合适的静态工作点”
下面这个电路根本不能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打算改进下为下面这个电路,添加合适的静态工作点”
下面这个电路根本不能工作。

为啥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打算改进下为下面这个电路,添加合适的静态工作点”
下面这个电路根本不能工作。

我是这样想的,电阻对电源进行分压,为三极管基极提供一个静态工作点,左边的二极管起过滤负的超声电压的作用,电容起耦合作用,隔直通交。这样只对正向的超声进行放大,防止负向电压过大烧坏三极管

网友B:
二极管对串联的电容充电后,电容没有放电回路。
这是初学模拟电路者经常犯的错误。
上面的电路没有这个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是这样想的,电阻对电源进行分压,为三极管基极提供一个静态工作点,左边的二极管起过滤负的超声电压的 ...

三极管发射结至少可以承受5V电压甚至更高一些,很少见到三极管因发射结反向击穿而烧毁的例子。
三极管发射结击穿而烧毁,只有发射结击穿后因集电极电流过大而烧毁的,并不是发射结反向电流过大而烧毁。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二极管对串联的电容充电后,电容没有放电回路。
这是初学模拟电路者经常犯的错误。
上面的电路没有这个 ...

那我把这个二极管去掉后与第一个电路基本起相同的作用吧。如果确实想做一个滤波处理应该怎么办呢?
一直对电容电感这方面比较迷惑,一会相当于通路,一会相当于电阻,一会相当于电源做冲放电,分不清楚了,有这方面的书籍可以学习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三极管发射结至少可以承受5V电压甚至更高一些,很少见到三极管因发射结反向击穿而烧毁的例子。
三极管发 ...

做了个仿真,这样应该是可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做了个仿真,这样应该是可行的

二极管D1与三极管发射结串联,有什么用?两支二极管串联,相当于一支二极管。
正向压降比一支二极管或者说一个PN结更大一些,这支二极管D1不如去掉,减少一些成本。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做了个仿真,这样应该是可行的

可能你还是怕三极管发射结击穿。
只要信号源不是理想电压源(具有一定内阻),三极管发射结即使击穿也不会损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我把这个二极管去掉后与第一个电路基本起相同的作用吧。如果确实想做一个滤波处理应该怎么办呢?
一直 ...

你差的不是模拟电路这部分,是电路分析这部分。
这是当前电子各专业学生通病。
找本《电路分析》教材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差的不是模拟电路这部分,是电路分析这部分。
这是当前电子各专业学生通病。
找本《电路分析》教材看 ...

好的,谢谢版主

网友:
电路(第六版)826页
这本是从国外翻译的。

网友:
电路 邱关源
可以参照着看看。

网友:
电路分析基础 李瀚荪 第三版
这个也可以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也可以看看。

这个需要消化一阵。。。
其实我学过电路,是邱关源第五版,感觉里面电容这块的工作原理讲的不是很清楚,只有基础的推导,但是实际工作过程不是太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