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学习中的问题

楼主:
最近在自学单片机,因为老师上课教的比较慢,就自学了,虽然比老师快,但自我感觉时间很紧迫了,想早日学会51.买的是网上的普中的板子,感觉他写的程序有些有些很复杂,不是很好看懂。还有前面定时,串行,lcd1602什么都会一点了,就是学到I2c总线的时候,感觉要写好多步奏啊,根据时序图写程序,完全不会写啊,英文手册看起来也累,感觉遇到了很多困难。后面还有什么12864,AD,DA各种芯片,时序图不会写程序,看别人的照搬感觉没意思啊,感觉要自己会写才行。这些芯片的程序你们是怎么写出来的,都能够记住吗,我感觉我记不住啊,看别人的以后也会忘的,大家给我点意见,后面该怎么学。是只要会用就行,不用记住这些步奏,以后用的着就查吗,但主要还是芯片的时序图不会,看别人的终究不是自己的。

网友:
几点的经验仅供参考:
电子类的东西好杂,需要很多课程融合,完整地做几个项目进步会比较快.这个东西急不得,慢工出细活儿,没有几年的工夫做不了很精通的程度,有些东西失败了才明白.
光看别人的代码意义不大,你就算背下来也没有用,自己写过的代码才是最有价值的.其实代码和代码差异很大demo的通常是易懂但不是最好的,能不能做的更好更合理这里面的差别大了去了.举个例子就说1602吧,网上的代码有的是下一个让它显示字符不难,然后还能做点什么呢?其实还多着呢,比如1.你能不能把判忙利用上减小软件开销2.避免程序死等延时3.如何自定义字符显示4.最少的修改适应不同的单片机主频5.不同进制数据的显示6.闪烁和移动效果,上面几条没有1个月应该是做不完的,如果你做完做好你学到的远比1602本身多的多了.
先跑个demo运行起来再按自己的想法去改,改啊改啊改啊的你就成高手了,相信下功夫定然有收获.

网友A:
要说我也是买的普中的板子学习的51单片机,感觉其实还好。
至于你说的程序步骤那么多记不住,首先只需要有个大致的步骤,一整个程序需要哪几步才算完整(大处着眼,细节部分慢慢的深化),如果不知道一个程序的整体流程的话,就是一头钻进了死胡同,不知道自己的程序最终要干嘛。而对于时序图的问题,其实并不需要你记住那些时序图,只要知道到哪里去找这些时序图,分析例程的代码,每一句和程序的时序图对应(拉高拉低时钟线数据线什么的),看懂了,你自己也就能够撇开例程自己对照时序图来写这些了。而这些一旦写好之后,以后要用到的话,基本上就是直接复制过来就能用的,说到底,IIC、串口、SPI等等都只是一种通讯方式,是一种工具,如何利用这些工具做更复杂更完整的事情才是重头戏。
祝你好运,有困惑才会有进步,只要不放弃,过一段时间之后,你会有一种恍然大悟的感觉的。

网友B:
楼主加油,单片机小菜鸟在此祝楼主早日成神~

网友:
引用 网友C:
几点的经验仅供参考:
电子类的东西好杂,需要很多课程融合,完整地做几个项目进步会比较快.这个东西急不得, ...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说我也是买的普中的板子学习的51单片机,感觉其实还好。
至于你说的程序步骤那么多记不住,首先只需要有 ...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加油,单片机小菜鸟在此祝楼主早日成神~

我也是菜鸟,共同进步吧

网友:
和外设芯片通信,就看芯片手册。iic,来说。起始标识,字节,停止标识。两个io口,拉高拉低,满足协议的波形。就可以通信。自己写时序,最好用示波器看。别靠记忆。多理解。多练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