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电考研题求助第四题。。

楼主:
(无正文)

网友:
这都是基本知识的应用题,

网友:
刚好我也考,顺便做了一下,不知道对不对,就是写出驱动方程,再根据T触发器的特性方程写出状态方程,最后再把逻辑图画上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容易。
但题目中没有说用什么方式显示。是用三个发光管,全暗表示“0”,全亮表示“7”,还是用数码管显示。

网友:
题目中指定了用T触发器。
无论是三个发光管显示还是用数码管显示,甚至不必使用“适当的门电路芯片”,完全可以用二极管来译码实现。